[维修] 贝纳利trk502摩托车后轮轴承是设计问题还是安装问题?

楼主(2022-11-11):
贝纳利trk502,开了7k多公里,总感觉链条响声有点大。因为这车没有大车架,所以自制了一个起车架。架起后轮,转动几圈,听到大链轮附近吱扭吱扭的响,在一圈的特定角度内还有金属干磨的声音,观察链轮在转动时有1-1.5mm左右幌动,而且比较费劲。第一感觉应该是链轮轴承有问题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链轮轴承和两个后轮轴承。拆开后发现链轮轴承是好的,两个轮转轴承却用手转不动,用钳子顶住也转不动。只能用拉器把轴承拉出来

网友:
拆下来,手指扒拉一圈轴承就能感觉出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
没出保修期?,

最后那张图后后叉螺丝应该是顶着后轴的,
看下后轴螺丝松紧

网友B:
手里有辆同款车,总体感觉质量一般

网友C:
厉害,什么都会修啊

楼主:
拆下左边的轴承,用手轻轻转动非常灵活柔顺,左右侧摇动也感觉不到丝毫间隙,是好的。这时再用手指轻轻地转动右侧的轴承,发现和左侧的一样也是好的。判断故障应该是两侧轴承外圈安装距离过近,使两内圈和轴套管过分顶紧,造成两轴承在轴向受力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出保修期?,

最后那张图后后叉螺丝应该是顶着后轴的,

是的。这图是我已经松开了千斤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什么都会修啊

没办法,自己修的放心些吧

网友D:
这个自制的起车架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辆同款车,总体感觉质量一般

从今天的拆修来看应该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检测两个轮毂轴承和轴套管的配合间隙或者说在两个轴承孔深度已经车制确定时轴套管的长度不够精确。反正是品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制的起车架厉害

这个还是简单的,只是切割几段方管焊在一起,打两个孔把买来的轮子销上就好了

楼主:
最后把轴承装回去,在轴承要压到孔底前多次检测与轴套管的配合情况,使轴承内圈刚刚好压到轴套管而不顶过头,即使后轮轴螺母上紧到规定力矩也不会使轴承在轴向上受力。装好后轮及刹车复位,调整好链条的松紧,盘动车轮感觉轻盈了,观察链轮的转动也没有了幌动。骑行一圈感觉好多了

网友E: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F:
这些轴承都是国产便宜货,说不定还是你听都没听过的国产杂牌,,而且那黑色橡胶 肯定没有棕色那种氟橡胶耐高温,时间久了 进水生锈概率很大,才7千公里,慢慢的体会就多了,

网友G:
国货当自强,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货当自强,路还很长!

路 只有套路,并不是工业基础条件达不到做出高品质的产品,,偷工减料了,价钱不减

网友:
我是农民。。我开豪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装配的问题?

感觉是轴套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轴承都是国产便宜货,说不定还是你听都没听过的国产杂牌,,而且那黑色橡胶 肯定没有棕色那种氟橡胶耐 ...

这一类的轴承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可以算一下100的时速也就多少转。还用了两个轴承,负荷容量是足够的。但是按照楼主的理解,两个轴承轴向受力憋劲,这就是装配导致的低级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