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再求大佬们!电压表咋改设置温度表呀!

楼主(2022-11-11):
我把电路图抄下来了,该怎么改,可不可以不改电压表?

楼主:
左边的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

楼主:
@邓穿石 大佬帮帮我

网友:
你先这样看看

拆掉一个电阻,电压表的三线接电位器的三个脚,注意正负极。看看显示多少了?忽略小数点

楼主:
拆43k那个?

楼主:
好的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