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电磨能不能改6mm夹头

楼主(2022-11-11):
3mm夹头不好用,有没有合适的配件改6mm夹头用

网友A:
550电机还是390电机,,力度如何。

网友B:
改6mm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电机还是390电机,,力度如何。

还没干活应该还可以,

网友C:
刚好这两款电磨都有,力度都还不错。
12伏电磨最高档空载有4A电流,同心度不大好,换夹芯后好很多。买了3个铜夹芯,3个钢夹芯,选出1个同心度还不错的钢夹芯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6mm你会后悔的

原来搞的775电机用得伟20V带动搞的6mm的,干活时候掉地上就把电机轴摔弯了,想着买个这个无线的应该方便点,低转速3mm的钨钢搓一下柄就弯了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两款电磨都有,力度都还不错。
12伏电磨最高档空载有4A电流,同心度不大好,换夹芯后好很多。买了3个 ...

有没有办法改成6mm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改成6mm夹头

这个倒没有研究过,我平时都是用3mm磨头磨些小东西。
偶尔需要用6mm磨头时,直接用220V的FF-25电磨。
我还给FF-25电磨配了东成6mm转3mm的夹芯,用来夹3mm磨头。
不过FF-25不能调速确实不方便。买了可控硅调速器也不好用,转动不顺畅。用手上220V转110V的自藕变压器输出110V给FF-25也不行,刚好处在FF-25的共振点。
后来DIY过 555电磨、775电磨,都不是很理想。就买了东成12V调速电磨,用下来还算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搞的775电机用得伟20V带动搞的6mm的,干活时候掉地上就把电机轴摔弯了,想着买个这个无线的应该方便 ...

我之前DIY 555电磨的时候也掉过,电机废了。当时装了铝合金外壳,表面光滑,然后中间转速有共振。启动时掉下来。
后来又DIY了一套用ER11夹头的555电磨,铝合金外壳包了羽毛球拍手柄带来防滑,但效果还是不理想,中间转速有共振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D:
这个电磨说明最大磨头是10毫米,说明不适合夹6毫米钻头啥的,为啥呢,大直径的会导致线速度过快,再说这机器最大40W功率,扭力啥的都不足,建议不要改,要改的话把头部截掉,加个8毫米内径的ER夹延长杆就行。前面两个轴承都是8毫米内径的,或者你买个C8 ER11 的杆子,然后要上车床加工一下的,一般人没法保证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两款电磨都有,力度都还不错。
12伏电磨最高档空载有4A电流,同心度不大好,换夹芯后好很多。买了3个 ...

这电磨品控看来有问题,同心度不好是通病,我上次到手只敢开3档,再上去就觉得噪音震动受不了了,只能退了,怪不得400多的博世电磨有人买,估计博世到手基本不会有问题比较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磨品控看来有问题,同心度不好是通病,我上次到手只敢开3档,再上去就觉得噪音震动受不了了,只能退 ...

我这台DCSJ10的夹芯可以看出夹瓣的切割明显有问题。空载振动和噪音还好,3档以上也只是噪音大一些,振动没有变大。

这款转速很高,12V电压测试:
档位        电流                转速
1        1.06A        7000rpm->9400rpm
2        1.73A        14600rpm
3        3.02A        25500rpm
4        3.50A        29200rpm
5        4.00A        31200rpm
6        4.30A        3300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磨说明最大磨头是10毫米,说明不适合夹6毫米钻头啥的,为啥呢,大直径的会导致线速度过快,再说这机 ...

这款DCSJ10钻速比较高,如果改6mm,又调到高档,确实不大安全。

不过DCSJ10的功率还是挺大的,官网标称最大输入功率250W。
40W左右是那款8V电磨,官网标32W,天猫旗舰店又标64W。

网友E:
只能夹持3mm切磨头的电磨确实太局限了,改造升级一下兼容使用6mm的切磨头值得考虑,感觉还是6mm柄径的切磨头来劲。
10楼低调坛友推荐的方案如果改造成功无疑可以使电磨不仅在夹持范围方面而且对于同心度也会有质的提升,其他坛友早就有过成功案例(可在本坛搜索到)。不过你这电磨选择内孔8mm的ER夹头延长杆恐怕不行,因为这款电磨为提高稳定性和同心度其输出轴采用了软连接+双轴承结构,最前面露出的8mm光轴部分(绿圈内)太短了,大部分都是外径6.8mm的螺纹(蓝圈内)。这样的话估计只能选择内孔6.35mm(4分之1英寸)ER延长杆,然后把螺纹部分磨成相应的直径并套上延长杆,改后就可以使用不同直径的切磨头或小钻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能夹持3mm切磨头的电磨确实太局限了,改造升级一下兼容使用6mm的切磨头值得考虑,感觉还是6mm柄径的切磨 ...

你这么改前面那个头只有1毫米不到的壁厚了,楼主又要用大直径磨头,强度不够,要保证强度只有买C8ER11A杆子改,只要钻一个孔,加工一下尾部就行。就怕中间有4毫米孔的位置还有台阶超过8毫米,买C8ER杆的方案就不行了,只能在头部想办法了,把螺纹都锯掉,然后主轴中间钻孔4-5毫米,镶嵌一段8毫米的轴进去,然后在装ER头。反正挺折腾的,按我的意思是不要改,没啥必要。前面的轴承外径才14毫米,ER11的头部直径就超过14毫米,前面的塑料壳得扩大,这样轴承位不是破了吗?轴承会外串,这样改来的电磨还有啥意思?不耐用啊,这电磨本来就不咋地,那个锁定按钮那么小手指都疼,完全没有设计,几十元的电磨还很大按钮呢,就这么用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改前面那个头只有1毫米不到的壁厚了,楼主又要用大直径磨头,强度不够,要保证强度只有买C8ER11A杆 ...

不喜欢3mm普通夹头而且想顺带提高一下同心度的话,只能有所取舍了。东成这款电磨也确实不是最适合改造的,主要还是受限于它的输出轴结构,看人家坛友改的下面这个,多完美!

网友:
网上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