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5kva变压器点焊机制作

楼主(2022-11-11):
1.5kva变压器,次级60平方5圈5伏,6平方单股铜线做的点焊针,能点0.2mm纯镍。换100元的进口焊针能否点大单体铝转镍呢?变压器功率参数够不够,焊针太贵没买。

楼主:
我有两个一样的变压器,窗口3.7mm✘2.5mm  还有一个新的

网友:
变压器真大!

网友:
这个变压器有点大啊

网友A:
这变压器太大了,小一半功率都能用

网友:
铁芯多大?截面积?

网友B:
这个工作台(铁筐)牛B

网友C:
我用2x12的铝扁带4并一圈半,电压2V不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5v高了,3v就可以了,电流会大很多!我用微波炉900W变压器做的,2.4v,可以点1mm不锈钢板,两针对点。

网友:
6平方单股铜线做的点焊针,太长了,用大直径铜条磨尖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厉害了!能做电焊条焊机了。

网友:
这变压器是牛逼了

网友:
变压器牛!可以搞电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高了,3v就可以了,电流会大很多!我用微波炉900W变压器做的,2.4v,可以点1mm不锈钢板,两针对点。 ...

次级线圈多少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x12的铝扁带4并一圈半,电压2V不到,不知道行不行

电压5伏合适,内阻一定时电压太低电流上不去。之前我绕80平方2圈,电流还没现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高了,3v就可以了,电流会大很多!我用微波炉900W变压器做的,2.4v,可以点1mm不锈钢板,两针对点。 ...

之前我用8根10平方线并绕2圈,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线圈多少平方?

60平方,6根10平方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太大了,小一半功率都能用

越大越好,就是太重。几十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台(铁筐)牛B

垃圾堆里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