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DOS老电脑硬盘数据拷贝

楼主(2022-11-11):
老电脑,一个硬盘。DOS7.1,无Windows、无Novell、无网线插口。背板如图:

希望每半年 与 WinXP电脑 交换数据。
老电脑
不想装CF卡。
不想装USB口。
不想装网卡。
不想使用软驱。
不想拆机箱、卸硬盘。

1、能否做到“老硬盘”与“WinXP硬盘”,交换数据?
2、背板上有“小串口”“大串口”“并口(打印口)”,可否打这些接口的主意?交换文件好用吗(麻烦不)?
3、前面板的软驱位,有仿真软驱吗?1G的SD卡TF卡能仿真软盘吗?

楼主:
感谢网友帮助和提示

突然想到解决方案:用可擦写光盘刻录,做为中介。反正半年用一次,光盘也不是频繁损耗。
既简单、又方便!太好了。

老硬盘入多出少。
刻录是指在XP、Win7电脑上进行。DOS电脑只是读取光盘。

网友:
dos系统可以通过并口联网,记忆里dos还在流行的年代有试过。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传数据和文件啊,
双方接好交叉线,打开终端程序,一发一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传数据和文件啊,
双方接好交叉线,打开终端程序,一发一收啊。 ...

232接口的话,会——很——慢。

网友C:
有并口移动硬盘,只是速度也只有200多KB,只是有DOS驱动却好像没有XP驱动,倒是有98驱动。
你这个不想装那个不想动就难了,最好直接给弄成虚拟机就可以了,数据互通非常简单。

网友:
    你这个比我们车间 2000  年的电脑还要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接口的话,会——很——慢。

RS232

慢不怕。能达到1.44软驱 25% 的速率,就可以接受。

比如,传100m的文件,得用80张软盘,这无法忍受。
如果用串口线,传2个小时,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间不用干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2接口的话,会——很——慢。

dos系统能有多大的文件哦。

网友:
直接挂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并口移动硬盘,只是速度也只有200多KB,只是有DOS驱动却好像没有XP驱动,倒是有98驱动。
你这个不想装那 ...

并口移动硬盘?

这个可以考虑。有图吗? 二手还能淘到吗?

网友:
不想费事想

网友D:
我认为你还是把目的说出来比较好,比如不想装USB是不想暴露交互接口发生意外的数据交互还是就是不想加板卡,如果这样那仿真软驱又怎么说(这种东西存在),不想拆机箱卸硬盘又是何种目的

我觉得要么这台机就别要了,以虚拟机形式活在别的实体里,要么就装硬盘抽屉,卸硬盘不开机箱,解决方便问题,担心安全就柜子加锁房门加锁

网友E:
交换的数据量有多大?数据量很小的话,用串口就可以。

网友:
RS232+ymodem通信,可以传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你还是把目的说出来比较好,比如不想装USB是不想暴露交互接口发生意外的数据交互还是就是不想加板卡 ...

老机箱内想保持原貌。装个CF卡啥的太拥挤。
但是前面板不挤,可以考虑
仿真软驱啥的。不知仿真软驱里的SD卡(1g),老电脑是当1.44m容量使用,还是当1g容量使用?
另外,用老硬盘,听它的读写动静,也很有感觉。undef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换的数据量有多大?数据量很小的话,用串口就可以。

每次应用,大约10m~100m级别,不知耗时多少。

早先仅操作过一次COM口传送,而且是协助别人。怎么个手续是真不知道。
好象是接收机先回车,然后发送机开始传,还有个什么奇偶校验选择。

并口没传过。不知比串口快多少?并口线是扁带线排(不太利落)吗?
书上说并口3米以内,串口10米以内。

网友:
生产力工具,有必要这么折腾么?代价太大了。

网友:
这可以用易驱把老电脑硬盘拆下来接上转换成USB,考数据就简单了

网友:
3.5IDE 2.5IDE SATA转USB

网友:
半年拆一次硬盘插到XP机上,XP机上装用同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