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问下大家klmbg8feja-a001字库 用的什么电压

楼主(2022-11-11):
如题 klmbg8feja-a001用的是3.3 还是3.3+1.8
想买1081做U盘 如果是1.8那种得买改良的(图个心安) 3.3的就随便了

网友A:
实际上那个大树的NS1081改良版的电压也不是1.8V,比1.8V高,我印象是2.6V左右,温度低一点,但是跑闪迪容易挂,其它的就没事,就闪迪容易挂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就图个几率小点 我就纠结如果这个颗粒是3.3V用这个改良板是不是更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就图个几率小点 我就纠结如果这个颗粒是3.3V用这个改良板是不是更容易坏 ...

除了4.41,4.5以上的emmc基本都是3.3/1.8v双电压随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4.41,4.5以上的emmc基本都是3.3/1.8v双电压随便上

那是不是用改版的反而不好,就用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那个大树的NS1081改良版的电压也不是1.8V,比1.8V高,我印象是2.6V左右,温度低一点,但是跑闪迪容易 ...

闪迪的好像比三星的慢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