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年前的助焊膏,以及日本助焊油会不会失效了?

楼主(2022-11-11):
用热风枪,助焊,还是新的UV559厉害。很容易侵入各种细铜丝。
而老旧的助焊膏,日本助焊油,都不好用。不粘锡。

但是烙铁用,缺可以。

楼主:
焊锡有铅,无铅的都是这样,所以用热风枪焊接的时候和烙铁完全不一样。

必须有559焊油,否则焊接就入不了缝隙

网友:
个人意见 国产黑色的腐蚀性比较重 残留也多
焊油挺好,就是焊接时候得带口罩,这玩意成蒸汽后进入气管和肺 由于是油性的,会有刺激作用。
过期的应急用用 能凑合用, 这玩意几块钱,
日常用的多的话 还是用没过期的好。
过期的焊油就可能变质,可能影响焊接性能,夜有可能有更大的刺激作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帖子一致性很强

网友:
古懂不一定好用

网友:
俺买的BGA助焊膏到手时比较稀,放了几个月就慢慢变浓稠了,有点担心以后会不会变凝固了

网友:
我以为都一样呢,原来还效果不同,看来得多试几种了

楼主:
用热风枪焊接的时候和烙铁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是风把一些挥发物质吹走了,所以焊不上。

网友:
有些东西时间长了变质分解  就看它的稳定性了

网友:
过期的焊油就可能变质,可能影响焊接性能

网友:
13年的一瓶助焊膏,前天晚上还用了。就连冒烟都和以前一样,没觉着有什么变质和改变。

楼主:
有没有变质?

网友:
图示中同款的日本焊油20多年一直在用,

楼主:
日本固特牌子GOOT。。。酸性,有腐蚀性,不能用在电路板上。。。焊粗电线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亲自做的实验

楼主:
日本固特牌子GOOT。。。酸性助焊剂,有腐蚀性,不能用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固特牌子GOOT。。。酸性助焊剂,有腐蚀性,不能用在电路板上。。 ...

你这个是正品?

网友:
日本弄回的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有铅,无铅的都是这样,所以用热风枪焊接的时候和烙铁完全不一样。

必须有559焊油,否则焊接就入不了 ...

请教下楼主,559和223有啥区别,看起来是一个色浅,一个色深

楼主(2023-04-06):
还有个223的,便宜很多,据说是松香液化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