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如何把闪迪CZ880变废为宝

楼主(2022-11-11):
手上有一个闪迪的裸板,到手的时候表现相当不错(读写都可以上百兆)。
突然有一天插上电脑没反应了(只在插上的瞬间蓝灯微亮一下),应该是主控坏了。用风枪加焊也没用。
希望坛里大神指点一下,有没有哪款主控支持这片闪存的,想利用起来。补充一下:这是非正规渠道来的,显然没有终身质保,各位多心了。

网友:
坏了就别想用原来的板子了,而且即使玩过同数字料号的F都不一定能说出来准确ID和制程。目测颗粒是132脚位,64G可能是9DDL/9DDK/9DFL(2D MLC)BICS2/BICS3(3D TLC)9TDK/9TFL(A19/15nm 2DTLC这个不太可能)。MLC上2246XT U板/903,3D TLC上2258XT U板/SM3281,2D TLC上SM3267/SM3268/SM2256K/SM3281,推荐你还是先上安国读一下再确定处理的方案。而且看你这颗粒解了扣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好办,去小黄鱼买一片闪存坏的,回来合体

网友:
闪存挂了丢固件的可能性更大吧?

网友:
这个不是终身保修的么?

网友A:
可惜了这货是终身质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这货是终身质保的

存的资料没法去售后吧

网友:
好像是终身质保的,不过资料就不要想了。

楼主:
说终身质保的可以先休息了

网友:
好像是终身质保,我也有一个一样的,也是插电脑不识别,手欠拆了,才想起能保。。

网友:
换闪存应该就好了

网友:
行货的话  直接去质保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