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s350-27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2-11-11):
学改可调电源0-100伏,低压0-10安。换了一个胶壳,功率管用的拆机笔记本铜管散热器。长时间工作稳定

楼主:
教程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jOuDh_JK5VSZ22KVHdqLQ 提取码: 1z4v

网友A:
就这?我还以为有整个改造的详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我还以为有整个改造的详细过程!

我有pdf教程,前几天才做好的过程没拍。今天才注册的数码之家账号

楼主:
我就是跟着这个教程改的

楼主:
我就是跟着教程改的

网友B:
坐等楼主详细图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楼主详细图文

pdf文件16m,大了传不了

网友C:
换塑料壳散热性会降低啊,我用的原装壳,输出410瓦都能坚挺10分钟,开关管比体温高一点,只算温,都不能算热。我感觉再长时间感觉也没问题。按照0.88的效率,输入都已经466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塑料壳散热性会降低啊,我用的原装壳,输出410瓦都能坚挺10分钟,开关管比体温高一点,只算温,都不能算 ...

我的一对功率三极管管贴到笔记本铜管散热器上,还有一对整流管各自加了一个铝散热器。还有一个4瓦的散热风扇一直吹,我没敢超功率用,怕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文件16m,大了传不了

可以放网盘啊

网友:
百度网盘也行啊。非得论坛附件吗?

楼主:
原假负载电阻要换成5瓦2.2k , 或小功率大阻值。不然到100伏就冒烟了

网友:
过程呢?我也买了一直没改。

网友D:
改可调我已经不玩了,那个除了兴趣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价值.
最近在开发商用型DC降压系列,输入20-30V输出可调,我用大型电镀电源供电测试输出做到了1440W,输出12V调到120A后负载仪再高不干活了.
这个方案是我用接近两年自主开发出来的,不能公开技术资料,后续可能会卖套件.
目前的第一个成品是工业型RTX4090 平台PC整机低压供电方案,用大型电镀电源供电一开十六测试老化顶级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可调我已经不玩了,那个除了兴趣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价值.
最近在开发商用型DC降压系列,输入20-30V输出可调, ...

我就搞个来充电挺方便

网友E:
海岛五金商行已经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岛五金商行已经没有了。

嗯,我就是照参数自己单独买配件。

网友:
改用塑料壳还不如用原来铝壳好,散热好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