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6AA RDT测试后读不出坏块

楼主(2022-11-11):
能够正常测试,硬盘也在闪,大概跑了半小时左右吧不闪了就重新拔插,但是无法读出坏块,是我设置的问题吗,顺便问下2246AA和2246EN有啥区别

楼主:
这个RDT数据会自动清除吗,因为我重新拔插时第一次忘记短接rom了,这样会不会清除掉

网友:
不短接试试

网友:
如果颗粒低温锡或者本来颗粒就虚焊,RDT有可能导致虚焊,这样RDT不会跑完,插电脑上还会继续跑

网友(2022-12-13):
同样问题,不知道为什么。46xt和58xt能跑过,46en和58h都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