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浅试SLC颗粒7S2F上SM3267AE,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楼主(2022-11-11):
个人手里闲置有方力家买的SLC颗粒TH58TAG7S2FBA89(单颗容量16G),之前用来贴了903的,一直没有看到有拿这个颗粒贴慧荣的U盘主控的;
突然就想试一下,于是找了块SM3267AE的单帖小主板,直接贴上去,打开量产工具,4个CE显示正确,但无法识别;

自行修改参数,首先打开对应的DBF文件,找到一个类型和ID都相似的进行修改;
再打开对应的FFW文件,同样找到类似的进行修改;
重新打开量产软件,开始量产,爆红,提示ForceFlash.set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ID;
打开ForceFlash.set文件,找到类似的5S2F颗粒的数据,进行修改;
再此重新打开量产软件,开始量产,再次爆红,提示坏块超过设定值,容量只被识别到一半,才8024M;
修改容量设定,将量产容量定义到8024;
再次重新量产,量产成功,但产出的容量只有7.8G;
测试一下速度,读取130,写入50,还阔以;
感觉容量只有一半应该和ForceFlash.set数据库的对应参数有关,重新打开数据库,对比其他型号的参数研究了一下,发现将绿色处的10改为20后重新量产,产出的容量可以由8024M变大到9336M;

继续尝试改大该参数到80,重新量产会卡死失败;
有路过的大神看到这个帖子,还请指点一下,ForceFlash.set数据库的这个参数要怎样修改才能让容量恢复到正常的16G哈,请大神们不吝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能修改表的参数,算是入门。不是做这行的,没时间精力研究啊,好评。

网友:
slc现在少了

网友A:
写入速度慢,量产开ddr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速度慢,量产开ddr了吗?

量产的时候有打开强制DDR

网友:
换一个3267的量产版本呢?有时候版本不对也有这种坏块过多的情况.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tag是1.8v的vccq,3267的话要焊上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g是1.8v的vccq,3267的话要焊上ldo

试了一下,加上了LDO,重新量产,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g是1.8v的vccq,3267的话要焊上ldo

TAG 是可以用VCCQ 3.3或者1.8的

网友A:
换量产工具版本,改电压,跳线,都没用。forceflash参数不对。

网友:
很久没来,大家都玩单通道了,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量产工具版本,改电压,跳线,都没用。forceflash参数不对。

大佬,麻烦指导一下,这段ForceFlash.set里面的代码要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麻烦指导一下,这段ForceFlash.set里面的代码要怎么改

研究了好久,我也是一头雾水。你试试34改成1A,别只改一行,那几行全改。请反馈一下容量结果。我手里没有7s没法测试。

网友:
量产工具里面,fix 容量改大到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了好久,我也是一头雾水。你试试34改成1A,别只改一行,那几行全改。请反馈一下容量结果。我手里没有 ...

改成1A后,容量变了一点点,开卡还卡在了最后一步,format失败
自定义容量到16G,一样的,开卡成功,开出的容量没变

楼主:
量产成功出来的容量,跑圈测试了一下,很多数据出错,应该确实是ForceFlash.set数据库没有对应正确的参数导致的
没有正确的参数文件,即便是成功开出了容量,也没有用,估计是无解了

网友C:
98,D7,D1,22,7A,D5_0=5858
A5858=Toshiba,16GB(8KP)(256Page)(32nm),TH58TVG7S2FBA89(2Plane+4Ext-intlv)
Toshiba,16GB(8KP)(256Page)(32nm),TH58TVG7S2FBA89(2Plane+4Ext-intlv)=98,D7,D1,22,7A,D5,0,2,0,1,0,30,34,F0,0,0,FF,3F,0,60,0,1,20,B6,1,1,C0,2,0,0,0,18,0,0,,,,,

这参数3281上能开出16G,并且可用,跑分跑圈正常,但是坏块数不正常,显示有2059个坏块。
3.3v时dbf里的A8调低到78,1.8v时调低到65,不降频的话3.0不认盘,2.0认。
3267没试过,你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成功出来的容量,跑圈测试了一下,很多数据出错,应该确实是ForceFlash.set数据库没有对应正确的参数导 ...

那就是没改对位置。10,34不要动,应该改别的,需要再研究一下。需要改die/ce比,1改2。。。

网友:
再测试一下,10,34改成20,68,。。
再测试10,34改40,d0。。差不多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98,D7,D1,22,7A,D5_0=5858
A5858=Toshiba,16GB(8KP)(256Page)(32nm),TH58TVG7S2FBA89(2Plane+4Ext-intlv)
T ...

大佬流弊威武霸气呀,必须要膜拜一下按参数修改好,成功量产出全容量:
测速正常:
但是跑圈依然NG,看来要贴在3267上面,估计还要修改某处的参数才行:
哈哈,感谢大佬指导,大佬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研究一下,我决定贴3281去,还能有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