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拆个万用表:univolt DT-860琴键式数字表拆解

楼主(2022-11-11):
最近经常看到论坛里有拆万用表的,尤其是前几天某机友拆的那台万用表,感觉似曾相识,于是翻箱倒柜找了出来,发现是同一个品牌,我这台型号貌似高点,看网友们说这个山寨的很多,于是拆开让网友们鉴别一下我这台是否是山寨货;今天拿出来装电池已经不能开机了,检查了一下,原来连接电源的线已经内部腐蚀了,换上就好了;个人感觉这台表还是不错,和福禄克的对比了一下,精度还行,而且使用2节五号电池(当时买它就是因为它用5号电池,于是花了30元从地摊老板那里买的),很方便买,还是自动量程的,只是切换功能没有转盘式的方便。。。。。。

好了,废话不多说,上拆解图

万用表正面,表笔应该不是原装的,当时购买时卖家送的。

万用表背面,全英文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made in japan。

电源开关,商标和型号。

功能选择开关与三级管测试端口。

表笔插入口,测电压是单独的一个端口。

电池仓,保险管。

电压实测对比

电阻实测对比。

后面一颗螺丝拧开就能开盖看到内部。

主板正面全貌

主板背面全貌

面板局部特写

蜂鸣器

这里就是电源连接处,我已经更换了线,还能看到LCD屏采用免焊插入式。

功能转换开关

局部特写

晶振

局部特写

三级管测试端子与类型切换开关

整机唯一的芯片,一颗就解决很多功能,牛逼

液晶屏正面

液晶屏背面

全貌

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我觉得山寨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做工吧。

网友:
真货,质量不错

网友A:
别人都830你竟然有8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都830你竟然有860

无意中碰到的,没办法

网友:
这个表没见过有山寨的,这么好的做工,根本山寨不出来……

网友B:
860 ,有一块,哦,后来又进了2、3块,很好,按键不比旋钮差,可以说更方便

但是,此表有一最大的缺点,表笔插孔设置不合理,电压和电阻不是一个插孔,和一般的常见万用表不一样,容易导致转换了量程,但没有或忘记了要换插口,然后就是,烧保险乃至烧电路等等

一块日本原装表,就是这么烧坏的

有国内全部散件进口组装的,基本可以算日本原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60 ,有一块,哦,后来又进了2、3块,很好,按键不比旋钮差,可以说更方便

但是,此表有一最大的缺点,表 ...

同意,而且用5号电池,容易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而且用5号电池,容易漏液

用充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屏幕连接方式非常好

网友:
电压档和电流档不在同一档位,迟早有一天会嗝屁

网友:
会不会按错键了烧表

网友:
这种自动挡的860还是第一次见,做工用料是真好,估计是九十年代的进口货或组装货

网友:
为何人家的表就做得这么好

网友:
屏蔽铝膜是焊接的吗?
现在的都是用弹簧接触

网友:
这是日货,哈哈

网友:
这种结构的表还是第一次看到,看上去很高档。

网友:
真漂亮,这表当年不便宜

网友:
见识了日本产的DT-860,居然还是按键换档

网友:
这表不错有点年头了,记得当年要400+差不多是自己半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