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处女作品]改赠送的傻瓜镍氢电池充电器为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2-11-12):
一、起源:
最近给孩子买了几款电子玩具,选择充电电器款的想多玩些时间。本以为是锂电池,结果发过来的镍氢电池,还的赠送了充电器,一下子家里就多出了三个这样的充电器,
都是汕头某厂生产的,型号还不一样,模具也有调整,选择其中一个弹簧力度适中的折开。

果不其然,简单的向个电阻及LED构成傻冲,测量电压稳定在1.5V左右,而且中间的电阻发热相当厉害。

二、计划:
充电器模具还是不错的,小巧方便。
可改用专用镍氢充电器智能芯片进行改造,为家里的空调遥控器,电视遥控器、玩具等电池充电。
翻了下群群里的贴子,确实还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不过那个四路,体积稍大。
查询了一下对应芯片,采用的ASC3040,现在好像改名是,是JCJ52XXx系列,武汉的一芯片厂家推出。
有针对镍氢电池专门的充电特性,而且电路简单。
最后确立采用JCJ5288芯片,在网上不到一块钱一片可以买到。

三、实施:
采用立创的EDA专业版画图,然后PCB布线。
第一次用专业的工具搞这些,此前都是白嫖群里现成的PCB文件去打板。
这次为了自己动手,专门学习立创网站上的教程,几个小时居然学会了如何
图及布线,比此学过的工具顺手太多(像我这种外行,此前是从入门到放弃)。
1、板子的尺寸测量
为自己制作的板子设计板框,以方便复用模具(MM)。
2、采用立创专业版工具
图及生成PCB

整个过程其实也就几个小时,主要在电感选择上花了点时间(找小体积的),最后选了感觉不常用功率电感。

四、焊接:
器件采购二个星期左右吧,到手后,也是第一次采用锡浆,二手858焊接,先做好一路测试。

居然没有炸管,也没冒烟,灯的指示与手册一模一样!
后面直接全部补上
有几点注意:
1、板的正极打板设计没注意,只是一个插针小孔,后面正级用钳子夹一下转一下,可以很好的适配!
2、弹簧焊接要向上那样,不然负极扣子扣不上
3、板子固定靠正极及LED灯,要多些焊锡
4、采用沉板TYPEC,模具插口要用刀削掉一些。

5、一节电源,R2,R5, R8不用焊接
成品如下:

不装电池,电压有1.5V左右,装上后充电与手册一样,最后灯灭测试电池电压在1.35V左右,看来确立不是按固定电压充电,确实是智能镍氢专用的。

由于第一次画板制作PCB,器件规格及布线肯定有不规范甚至错误的地方,还请谅解。

一次性成功率高,还有多的空板及元件,有朋友提到套件,挂个X鱼吧:
【X鱼】https://m.tb.cn/h.UgsF6Yq?tk=1HzYd1LB4al CZ3457

网友:
你这个有点厉害了    专业的很啊

网友A:
JCJ5288芯片价格多少?一直想改家里的倍量傻充电器

网友B:
不错啊,这种带散热片的贴片IC,覆铜的时候可以选择直连而不用发散,这能改善散热。你现在的PCB散热焊盘和周围铜箔有断口。

网友:
一直在找镍氢的充电方案,终于找到了!

网友C:
这芯片啥价格?我一般喜欢用如韵家的改,这家的还没怎么看见过

网友:
楼主家这电池待遇好呀,不会饿着,也不会撑着,刚刚好!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太专业了。直接把sony、松下卖的充电器干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CJ5288芯片价格多少?一直想改家里的倍量傻充电器

0.8元左右,某宝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这种带散热片的贴片IC,覆铜的时候可以选择直连而不用发散,这能改善散热。你现在的PCB散热焊盘和 ...

对,应该画个填充区盖起来

网友:
爱老公电池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啥价格?我一般喜欢用如韵家的改,这家的还没怎么看见过

0.8元左右吧,,
如韵家的介绍好像是恒压恒充的,没有根据镍氢的特性来控制

网友:
这个好,先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创意不错!赞一个!

网友:
改的不错,可以出套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