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合适的主动降噪睡眠耳塞推荐

楼主(2022-11-12):
求合适的主动降噪睡眠耳塞推荐,不听音乐。
bose睡眠豆竟然不是主动降噪的,那还是睡眠耳塞吗。
大家有没有好点的主动降噪的助睡眠的耳塞推荐呢,谢谢,

网友:
我带着耳机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怕别人叫我听不见,夜深人静又怕出来个大怪物。唉。老了。。。

网友:
我也是习惯带半边耳机睡觉,不过开的声音很小很小,刚好听得见就可以了。

网友:
耳塞可能做不到主动降噪,不适合长期使用,
但是头戴式耳罩可以,睡觉的话,挺够呛的。
完全隔音不太可能,但是消除三五十分贝还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就是夹耳朵,会很紧。
一般工业耳罩有主动降噪功能,可以选择性放大人声。一般选择降噪的隔音设备,两个麦是必需的。

网友:
睡眠。 睡前喝点高度酒量别多看个人,一下就睡了。

网友:
耳机太久可能造成听力下降的。。。

网友A(2023-11-01):
如果是要降噪不停音乐,霍尼韦尔的降噪耳塞很好用,体积小,不涨耳朵,用的是记忆海绵,一对5毛钱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降噪不停音乐,霍尼韦尔的降噪耳塞很好用,体积小,不涨耳朵,用的是记忆海绵,一对5毛钱左右。 ...

就是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效果咋样

效果非常好,我也是怕吵,睡觉都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