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电路仿真的帮下忙哈。欢迎指教。

楼主(2022-11-12):
最近闲工夫不少,画了个耗能型的电压控制电路,基本上可看作是个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但电路仿真还不会,能否帮忙仿真一下?或者能帮忙计算下比较臂的阻值。有劳了哈。

先介绍下应用场景:锂电池充电器损坏时不停机,会使电池电压升高到非常危险的程度,发生爆炸火灾的可能性很大,这个电路可以钳制电池电压降低风险,也可以并联在多串锂电池的其中一串,电池电压过高时启动耗能,使得落后的电池也能充分充电,有利于整组电池的容量提升。

             要求:这个电路要把超过4.3伏的充电能量用电路上的四只水泥电阻消耗掉,4.3伏启动,4.2伏停止。电流3-5安培,可扛得住普通充电电流。

             设计思路:用358监测电池电压,在电池电压4.3时,358输出高电平,表示电路启动的LED点亮,同时推动4路8205导通,4.3欧姆水泥电阻得电开始消耗充电电流,电池电压不再上升,保证安全。8205是单串锂电池专用IC,开启电压很低,内部集成了两只MOS管,这里作并联使用,输出1A电流应该冗余足够了。

本电路供电为锂电池,
电压在3-4.3伏左右,暂时不考虑风扇。

             需要帮忙的部分:电路在启动后,电池电压会有所下降,如果启动电压和关闭的电压差太小可能会自激。所以在1脚和3脚之间增加一电阻,使得电路启动后把3脚电压抬高一点,阻值需要仿真后再定,先用电位器代替。2脚和3脚的比较电阻也要仿真后再定。因为此电路是长期并联在电池上的,工作电流自然是越小越好,所以在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比较臂电阻越大越好。

因为还没学会如何传立创的电路图,只好发立创的截图,太丢人了。等我学会了再补发吧!画得不好,凑合看一下哈。

敬请指教,再次感谢。

楼主:
用立创EDA自带的仿真画了个图,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立创EDA自带的仿真画了个图,也不知道怎么弄。

呃,立创这个只能画图,不能仿真.还是用回正经仿真软件吧.比如multisim,LTspice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立创这个只能画图,不能仿真.还是用回正经仿真软件吧.比如multisim,LTspice什么的
...

问题是我还不会任何仿真软件呢。
我去装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不会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还不会任何仿真软件呢。
我去装一个试试。

multisim相对来说容易入门,网上教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相对来说容易入门,网上教程多

刚才装了一个,全是英文的,晕。

网友B:
其实。。。有这种成品芯片,外接mos和电阻就行,静态功耗小
不过自己搞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装了一个,全是英文的,晕。

搞电子的不怕英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装了一个,全是英文的,晕。

有汉化包的

网友C:
立创有仿真,非专业教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这种成品芯片,外接mos和电阻就行,静态功耗小
不过自己搞应该也没啥大问题 ...

我也想过有这种芯片,但没找到,你知道型号吗?请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有这种芯片,但没找到,你知道型号吗?请告知一下。

HY2213
CM1010

然后还有更高级的eta3000,eta3001是能量转移方案,发热少

楼主:
能量转移应该就是主动均衡了吧,整组电池对电压最低的一串充电,是均衡方案中最优的。但充电器失灵时没有我这个电路的保护作用强。任何方案都有其优缺点。不能面面俱到。

网友D:
1.静态电流会在你不用此电器的时候放废你的电池
2.同样功能超级简单超级低静态电流的电池保护电路比如DW01什么的为什么不用?只是加个MOS反相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静态电流会在你不用此电器的时候放废你的电池
2.同样功能超级简单超级低静态电流的电池保护电路比如DW01 ...

有道理,我画个图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静态电流会在你不用此电器的时候放废你的电池
2.同样功能超级简单超级低静态电流的电池保护电路比如DW01 ...

查了一下资料,CM1010可以代替我图中的358电路。
这就是我要找的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有仿真,非专业教育板

立创的仿真支持的库比较少,标准版才有,教育版不清楚。我一直用的专业版,这个专业版不支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