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拆解』拆解并测试红壹佰功率剂量计

楼主(2022-11-12):
『X拆解』拆解并测试红壹佰功率剂量计
偶得别人仓库里搜出的一只功率剂量计

屏幕很大只

五孔插一个

背面参数铭牌

拆开,略简单

面板一只用排线链接

拆开则是屏幕,四个按键

屏幕下面则是牛屎一只元件若干

底座电路板

有个芯片

测试一只锂电池,还有容量

与优利德功率剂量计一起测试

只能这么测试了

给一个手机充电,居然相差2W左右,这个充电头才10W功率哟

单独测试,居然有14W,还有4W在哪呢?

好吧,原来吃灰是有理由的,收好继续吃灰了。。

网友:
拆都拆了,调整一下电流精度就好了

网友:
老货,精度略有误差。话说也没谁拿它当衡器使用。

网友A:
三节20mAh的镍氢串联,这不是锂电池。如果电压正确,可以尝试在电流取样电阻上并联毫欧级别的电阻,校正功率

网友:
原带安规电容,不错

网友:
我的功率计显示屏斑马线坏了,难得配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还有点用处。只要不是专业用。

网友:
2%精度  这类因是芯片ADC精度不高。用电表的哪个最准。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智能电表测的准吧!

网友:
那可不是锂电呀,屏幕大精度差也是白瞎

网友:
内部做工用料觉得不错的,可以校正试试。

网友:
显示的都是近似值,只能作参考

网友:
看来精度不怎么样

网友:
功能不错,还有费用查询。

网友:
斑马线都粘在上面了

网友:
吃灰,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节20mAh的镍氢串联,这不是锂电池。如果电压正确,可以尝试在电流取样电阻上并联毫欧级别的电阻,校正功 ...

感觉对于我来说是大事。。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黄色电容,容量不足也可能影响精度。还好我15年买的普彩和去年买的对比,数值基本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