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惠普喷墨打印机电源:HP 0957-2118

楼主(2022-11-12):
翻出一个早期的hp喷墨打印机电源,型号0957-2118,双电压输出,32V和15V,电流分别为563mA和533mA,电压不常见,电流有小,大家说说怎么能废物利用,谢谢!

外观,双电压输出

上面有两个螺丝,拆掉螺丝,也打不开,仔细看了一下,超声波焊接,只能暴力上刀子

正面,看着还不错

电压管理芯片SG6841

431

光耦

mos管03N70

没啥用的话只能拆件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废物利用,谢谢!

网友A:
感觉HP这些打印机电源做工都挺扎实的

网友B:
这个电源的15V加个1到2个二极管就可以直接给12V电瓶充电,电流本来就不大就当自动限流了,电压被二极管限制在14V左右也不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15V加个1到2个二极管就可以直接给12V电瓶充电,电流本来就不大就当自动限流了,电压被二极管限制 ...

电流太小了

网友:
HP这些打印机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基本上只能在这款HP打印机上用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30V/333ma的,17块包邮

网友:
质量很好,功率太小

网友:
手上也有2个打印机电源  电流实在太小  用处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HP这些打印机电源做工都挺扎实的

艾默生(雅达)电源,相当不错的电源。

网友:
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
HP的东西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艾默生(雅达)电源,相当不错的电源。

可惜电压、电流不合适

楼主:
电流太小了

楼主:
hp的东西确实耐用

网友:
原来早期的这种打印机是外置电源啊,只是电流也太小了。

网友:
可惜功率比较小。

网友:
做工挺好的啊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输出电流小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