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0/SM3281坏块与容量上限

楼主(2022-11-12):
贴的U盘,坏块很多,开出来的容量很低。
128G东芝,坏块194,容量112G。
256G闪迪,坏块358,容量只有205G,
越来越离谱了,这真的是坏块太多,没有什么办法提升容量了吗?
我对这个量产屏蔽坏块不是很清楚,ECC不管填多少都只能开出这个容量,
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容量只能这么低,是不是颗粒不行,还是量产设置不对?
3281也用不了prescan,一筹莫展了。

网友:
高格工具dfk系列坏块抓不准容量偏低不知道解决办法的路过

网友:
3281,3280开东芝闪迪MLC,容量缩水严重。比如你开出205G的闪迪颗粒,上46en或903,又可以开出来满容量。

至于怎么解决,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要么就放弃这种方案。

网友:
改forceflash文件第10位,可以增加不少容量,但是写入速度减半。

网友A:
这跟你用的量产工具版本也有关,有一版工具是可以开到93%甚至更高。3280 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你用的量产工具版本也有关,有一版工具是可以开到93%甚至更高。3280 256G

好,我去找找

网友B:
3281 3280的坏块是屏蔽整个Block,直接损失一个block的容量,但是SSD主控是屏蔽整个page容量,所以3281 80目前无解,要么就不用这个主控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 3280的坏块是屏蔽整个Block,直接损失一个block的容量,但是SSD主控是屏蔽整个page容量,所以3281 80 ...

这样是不是说明dfk系列出厂坏块多而且分散,19nm为了提速标记了更多坏块

网友C:
首先,颗粒不是太差的话,容量设定/capacity setting用【原始/original】即可,不要用BIN和FIX。原始/original下面的data block、fix LBA也都不用勾,只调整3280Capacity即可

SM3280/SM3281常见固件里,3280Capacity一般是88%,可以改到90%,再大了save后会失效重置为90%
但是手动更改CONFIG.INI的“3280CapacityPercentage=88”行,可以改到90%以上,更改完保存CONFIG.INI,进量产工具直接点start,不要再进setting否则会重置为90%

如果报“bad block over setting”,说明你的3280CapacityPercentage设的太高,比如我给这颗大S L06B设98%,结果理所当然的失败

如果报“erase good error……capacity has changed”,说明你这次量产和上一次的3280CapacityPercentage设置的不一样,不必改成erase all,直接重新点量产start

这颗大S L06B设95%,成功了,跑圈也能全绿

网友D:
速度和容量有点相向。
换量产版本有提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颗粒不是太差的话,容量设定/capacity setting用【原始/original】即可,不要用BIN和FIX。原始/origi ...

感谢,我按照这个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和容量有点相向。
换量产版本有提高吗?

目前主要是S903V1在开卡,其他版本的还没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 3280的坏块是屏蔽整个Block,直接损失一个block的容量,但是SSD主控是屏蔽整个page容量,所以3281 80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主要是S903V1在开卡,其他版本的还没怎么用。

我用T0528v1开的,3281+0DFK 开了115G再也上不去了

网友E:
128g只开出来110 ,3280Capacity那里设置大了量产就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8g只开出来110 ,3280Capacity那里设置大了量产就过不去

我是选的定容,最大值开卡的

网友:
东芝和闪迪的坏块就是多,英特尔的少,但是有时候英特尔的显示坏块少也并不意味着稳定,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3280 Capacity设置成0%就可以获得全容量,不过有人说这个百分比是控制备用块的,为了寿命最好保持默认,具体啥情况官方PDF也没给,datasheet也没看到放出,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