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F-110A指针万用表电流档烧毁

楼主(2022-11-12):
朋友的MF-110A指针万用表测电压偏高,拆开发现电流档分流电阻已全部烧毁:

电阻档调零电阻

分流电阻全部烧毁

电阻档调零旋钮

动圈

表头满偏电流175uA左右,灵敏度较低

指针平衡也较差的end

网友:
这种抵挡表就不值得修了,给废旧吧。

网友A:
不知道阻值,不好修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阻值,不好修复吧!

是的,阻值数值一般也特殊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阻值,不好修复吧!

但阻值也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还准备修好吗?

网友:
一般用MF-47万用表,这种表偶尔用的

网友B:
网上有电路图,电流档三个电阻,1.1/9935/1092

楼主:
闲暇时间再看吧,阻值计算要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电路图,电流档三个电阻,1.1/9935/1092

110A指针万用表比较杂,电路图不一定通用

网友:
这一款的万用表电路图可以在网上找到,慢慢修也是可以的

网友:
塑料做工真差,整个表也不咋地,建议不用修了。

网友:
这种表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看着表盘电极都烧坏了,不好办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报废了

网友:
分流电阻烧了都是电流档测电压遭的,一般是烧保险,严重烧拨盘铜箔和分流电阻,

网友:
要去打板,打多几件,备用,。

网友:
这表真简陋

网友:
几块钱的垃圾表,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型号和我那个一毛一样啊,就是把直插件换成了贴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