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创玮达摄像头如何强制复位?

楼主(2022-11-12):
创玮达摄像头如何强制复位?创玮达摄像头如何强制复位?没有复位孔

网友:
既然没有看到,肯定就是没有设计和预留

网友:
断电不行吗

网友:
丝印上有无RST的印刷
短接一下相关的端子

网友:
你想复什么位?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东西没复位键 是因为不能硬件复位?

网友:
没有复位键是因为不需要复位,或者是断电就复位了。

网友A:
用夹子刷储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夹子刷储存器

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