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跑rdt

楼主(2022-11-12):
ymtc.垃圾颗粒,对垃圾主控,。。。看图吧。

网友:
请问大佬Flash通信异常怎么解决的?我的YS9082贴N18也有这个问题,已知焊接和颗粒都是OK的

楼主:
常见问题,英文文件夹,通信异常,预扫选一,建表失败,要跑rdt

网友(2023-09-04):
请问下怎么设置rdt参数跑啊, 现在预扫描选择0,然后磁盘容量都是默认和自动, 240G的硬盘开卡出来的容量只有149G。

网友:
这颗粒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片,后打标

网友:
坏道太多,降容用了

网友(2024-01-09):
一样的ID号找不到合适的开卡软件 应该说有软件没有合适的固件 大佬求软件啊

网友:
下载了软件了在经历你经历的过程 也到了通讯异常的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