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了个西铁城CT-512计算器,字节显示不全

楼主(2022-11-12):
左上角应该是两个0,现在只显示L1,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好像是斑马线的问题

网友:
斑马线,一般是

网友:
我拆过装回来就不显示了

楼主:
压在屏幕那头的好像是一次性的,拆下来就安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在屏幕那头的好像是一次性的,拆下来就安不上了

撕掉了就沾不上了,不撕掉的话垫层纸用烙铁还有可能压好。
想修复就网上买斑马纸,运费比货贵。

网友:
可加热斑马线维修。

网友:
找到烙铁上的T型头,然后压接斑马线,估计会修好。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省事儿

网友:
可以换个新的了,旧的当备件

网友:
撕下来就废了,之前垫点纸用烙铁烫烫还能用

网友:
这班马线的不好修谢谢拆机

网友:
如果能买的同规格的斑马线更换也行,就是麻烦。

网友:
斑马线坏了没办法了。

网友:
不撕还有救,撕了就进八宝山了

网友:
斑马线接触不良或断线,基本没法修。

网友:
斑马线设计很坑人

网友:
电熨斗热压一下就可以了。我家中一个计算器和一个LED电子钟,笔划不全,用电熨斗一下子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掉了就沾不上了,不撕掉的话垫层纸用烙铁还有可能压好。
想修复就网上买斑马纸,运费比货贵。 ...

如果撕下来的斑马纸长度够,可以剪掉坏一段,把液晶屏上的残迹擦干净,再用电熨斗热压,

网友:
应急的就垫纸,用啰铁,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