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78xx、79xx、lt1085,看芯片大小及真假

楼主(2022-11-12):
都是老稳压芯片了,但现在仍很常用且使用简单。
先上图

    第一个安森美mc7824bt,芯片成长条状,较小。大概能过800ma电流。这个是假的,一个是芯片较小,另外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黑表笔接第一脚,红表笔接第二脚,测得阻值大概70千欧,这个值与st l78xx系列和国产山寨st l78xx系列芯片1,2脚阻值相似。而正品mc78xx系列的阻值应该是600多千欧。正品mc78xx mc79xx 系列噪声和内阻比ST 78xx 79xx要好不少。
    第二个st l7824cv,芯片最小,大概只能过500ma电流。这个明显是仿冒的,芯片上st 标只是和正品相似,不了解的人会误认为是st牌的芯片。曾看到网上有网友使用这种假st牌l78m05芯片烧坏蓝牙芯片的例子。
    第三个st l7918cv,这个芯片大小还行,1A电流没问题,看丝印是摩洛哥产新版l7918cv,这个真假我不确定,因为山寨也有大芯片版本。
    第四个st l7805cv,这个芯片较大,过1.5A电流没问题。摩洛哥产老版本,芯片正面小圆圈内有MRC三个字母,正品无疑,芯片上还有硅胶密封,芯片底板是银白色的,可能是镀银的。做工讲究。
    第五个lt1085ct,这个芯片很大了,过3A电流没问题。一看就是正品,这个是激光印字版,反面黑塑料部位有菲律宾白色英文印字。这个9元一个,之所以比78xx和lm317贵,是因为可过3A大电流,另外负载瞬态响应比78xx和lm317强很多。
    第六个l7818cv,这个是正规渠道购买正品,没拆的必要了。之所以放出来是因为这个丝印很有特点,CHN中国产,看数字8.6和字母c都是非标准电脑字体,这种字体是国产正品的可能较高。
    第七个st l7812cv,这个就一个,先拆了没拍图,是91年买的音箱上拆的,老版本工艺很好。
正品照

网友A:
很感兴趣,如何掰开的,用的什么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感兴趣,如何掰开的,用的什么工具啊~~~

斜口钳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闭着眼都不会买到假货,消费得起就消费,消费不起就努力挣钱?新中国几十年了连这个都做不到?

网友:
太厉害了。能不来来个淘宝的mos芯片大拆解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不少78xx和79xx,大部分是当年从报废国产仪表上拆的,也不敢保证是好质量。特别是现在感觉线性稳压效率太低,一般电流超过200mA以上都使用开关稳压IC了。业余爱后者,对效率有强迫症了

楼主:
这几个稳压芯片不论真假,散热片都是铜的。据说现在有用铁的散热片。真无语

楼主:
网上能查到的信息 ST 78xx 稳压芯片,2005年时就有假的了。实际可能更早

网友C:
楼主太浪费了,大力出奇迹,即使拆出来证明是原装进口的,它还有用吗?78和79系列,你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与标称值一致且稳定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闭着眼都不会买到假货,消费得起就消费,消费不起就努力挣钱?新中国几十年了连这个都做不 ...

这个有生之年估计都难以看到了

网友D:
芯片大小也不能说明什么吧,说不定小芯片的制程高,几纳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浪费了,大力出奇迹,即使拆出来证明是原装进口的,它还有用吗?78和79系列,你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与 ...

是有些浪费,我也不想啊。要是随便买都是正品,谁会拆呢?
比如你电路里负载电流是1A,你用个只能承受500MA电流的小芯片山寨货,最可能的情况是稳压芯片击穿,连带后面高价芯片一起烧坏。
山寨和正品7805都能稳压到5V左右,但只有拆解或搭电路测试才能知道能承受多大电流,我选择了前者直接拆,简单,另外能满足一下好奇心。当然不浪费的做法应该选择搭电路测试,略繁琐
希望国家能加大打假力度吧。假芯片太猖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大小也不能说明什么吧,说不定小芯片的制程高,几纳米的呢

和功率有关,内部晶体管它不能小,也许以后有新技术新材料,也有可能。

网友:
拆解的不 错,还算完整

网友:
专业点行不
上X-ray

楼主:
下面是网友买到假芯片烧蓝牙的例子,压差有点大,但蓝牙芯片工作电流不大。换正品后就没事了。
注意他这个假芯片和我拆的第二个小芯片稳压块,是同一品牌,品牌标识和ST 相似。
他那个真品丝印是特别的非电脑标准字体 8字很有特点

网友:
有的时候并不是管子的问题,是电路的问题

因为既有稳压还能限流,所以正规电路需要选择合适电流大小的IC。又因为电流小的便宜,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所谓的假片。其实只要从正规电路板上拆,就会发现有不同电流稳压IC,并且散热片也不同大小,不能认为是偷工减料的。然后才是市场上的不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