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刮骨疗伤修复个手机电池连接线

楼主(2022-11-12):
老手机了,电池废了,准备改直插,主板的电池座不太好飞线,还是得用原来电池的保护板来改。拆的时候中间断了,本来想飞线的,不过量了下保护板的id识别电阻好像坏了,太小了不好换,干脆就用个头子不要板了,反正也不用它的保护功能。量了下好机器的id和温控电阻,都是10k的,废板上拆了两个0804的103贴片,连接线刮下骨,焊上,搞定,正常识别。图就一张,懂的都懂。

话说今天才学会用小米手机的微距,拍出来还挺不错的。

楼主:
接下去试试老王加买的一堆的法拉电容能不能用在这上面

网友:
刮的真好,焊的更棒。

楼主:
试了下超级电容,失败,貌似是电压过高保护了,暂时还是只能用5V加个二极管直供,但是超级电容不能用二极管来改啊,有啥办法降压吗?用降压模块估计不行吧?

网友A:
注意焊点防氧化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焊点防氧化和短路

氧化没啥问题吧?短路贴层胶布就行了

网友:
焊点不够圆润,线头毛刺太多。。。用点好的焊锡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这样的地方,最后还是用高温的硅胶皮的线,外皮不会熔化,你这个看起来确实有点心惊胆颤的。

网友:
这线。。。有点那个啥够过几十台手机了估计

网友B:
焊锡估计不好焊接,有技术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估计不好焊接,有技术难度

一点都不难,有机会自己在这种软排线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用低熔点焊锡,动作快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低熔点焊锡,动作快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没那么复杂,很简单的,刮开弄点松香上好锡很容易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