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拆出的日系固态电容,代换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22-11-12):
朋友拆出了大量的固态电容,看网上说16V  470UF的固态可以代换16v 1000到2000uf的点解电容,可行吗?比如电源里爆浆的16v 2000uf,换上固态16V 470的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固态电容代换电解电容的原则
2011-06-22 18:16:25|  分类: 原创电工电脑

ESR:电容为稳定电源电压而充放电动作的反应速度及电能损耗大小。

对于普通电解电容,代换时只要注意型号、容量和耐压即可。高压替换低压,高容量替换低容量。

固态电容的材质决定了其寿命更长,误差更小,其出厂时的参数在连续工作数万小时后仍保持不变。但铝电解电容在连续工作两千小时后,电解液将慢慢出现干涸现象,容量变小,电路也开始出现不稳定。

更换时注意两点:(1)实际电容位置的电压;(2)替换时不要过分强调容量,固态电容优越的性能足以胜任。容量比值可参照1:3-3.5。

如:容量1500μF--3300μF,耐压6.3V铝电解电容可用容量1000μF,耐压6.3V固态电容替换。

固态电容470UF/16V 可以代替 液态电解电容 1000/16  1500/16  2200/16     只要是电压16V以下  容量在2200UF以下的都可以代替。顶部红色一端为负极。

固态电容1000UF/6.3 可以代替 液态电解电容 1000/6.3  1500/6.3  2200/6.3  3300/6.3  4700/6.3   只要是电压6.3V以下  容量在4700UF以下的都可以代替。

同时固态1000UF/6.3V的也可以代替固态的1500UF/6.3V

注意:进口部分电容标法不一样,如标102 就是我们正常标的1000UF

附:固态电容生产商分类:

一线厂家:日本三洋 SANYO(顶级一线大厂品质优秀价格高)、日本化工 Nippon chemi-con 也叫嘉美功 嘉美工(一线大厂品质优价格略低)。

二线厂家:尼康 nichicon 也叫蓝宝石(二线大厂品质中价格低)、富士通 Fujitsu 已经被尼康收购(早期产品产量小性能不错,后期产品与尼康一致)、红宝石 Rubycon (液态的辉煌不再,很少见的固态电容牌子)。

三线厂家:美国 Skywell(使用日化技术有机半导体电容为主)、台湾立隆 OCR(蓝顶使用日化技术同时生产半导体和聚合物)、台湾万裕 Samxon (红顶使用富士通技术)、APAQ钰邦(紫顶标志一个圈中间一个点)、金山电子Elite(深蓝顶C里面一个S)、台湾斐成FCE(粉顶采用日本松木高分子技术)、韩国Samhwa(绿顶)。

四线厂家:一些无名的大陆台湾厂商,品质参差不齐,价格低廉。

网友A:
如果原来就是固态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就是固态电容呢?

电源里极少见固态电容,输出部分的电解电容非常容易怀孕。

网友:
容量只能差不多,不可以少太多 ,别把固态电容神话了。

网友:
好像固态电容的容量都不很大。

网友:
你按1:2也可以的,别用16G代替256G就行了

网友:
楼主意思要整一个全固态的电源?

网友:
无论是固态,还是电解,代换的原则都是耐压高的、容量大点的可以,只要能塞进去。

网友:
固态电容只是寿命长一些,不可能小容量代换大容量吧,那会被击穿的。

网友B:
秒变缩水电源(如果原来电源没缩水的话,否者就很可能无法稳定工作)
如果原始推荐设计2200,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缩成1000的也能用,你再缩一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里极少见固态电容,输出部分的电解电容非常容易怀孕。

十分容易怀孕除了设计就是用料问题。。。

网友:
听说过容量大的代换容量小的,还没听说过容量小的代换容量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变缩水电源(如果原来电源没缩水的话,否者就很可能无法稳定工作)
如果原始推荐设计2200,厂家为 ...

好像用固态电容替换液态电容,是有以小替大的说法的。
主要原因是固态电容的ESR要比液态电容低一个数量级。
比如在20KHz的开关电源里,普通的液态电容因为ESR比较大,只能选取较大容量的液态电容,否则电容的容量损失太大,滤波效果不好。
但是固态电容的ESR比较小,用较小容量的固态电容就可以达到同等的滤波效果了。

当然了,如果这个电容仅仅是用来储能的话(比如定时装置,根据电容的电压变化而动作),那容量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否则电路就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不行的,容量不一样

网友:
代换容量小的太多了,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