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886n无法桥接扫描不到ap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2):
最近硬改了wr886v4,用回了原厂系统,却发现无法扫描到信号,不能桥接,软件也更新到2.0.24了,还是不行,我猜是固件原因,官网的固件太老了降不了级各位有什么办法降级,或者有类似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楼主玩路由器玩得贼溜,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只是看你是好像是用手机在设置,你就拿有线插电脑来设置WDS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建议用电脑试试,不排除是手机浏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路由器玩得贼溜,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只是看你是好像是用手机在设置,你就拿有线插电 ...

试了好几台设备了,还是不清楚原因

网友:
我权威的告诉你,wr886就是不行,我搞过好几天

网友B:
886有些是有这个奇葩毛病。。。莫名其妙就这个功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6有些是有这个奇葩毛病。。。莫名其妙就这个功能废了。

tp客服真的傻逼,我问了两次,两个客服都是一样的话,问了一堆无关紧要的问题,又是问电源规格又是问了好几遍路由器型号,甚至给我提意见让我把两台路由互换,886n当主路由让别的路由器去中继,真的傻逼,软磨硬泡要了个升级软件还是n年前的根本降级不了,真的服了

网友(2023-01-12):
楼主玩路由器玩得贼溜,你都不知道

网友:
这型号太垃圾了,固件更垃圾,楼主都硬改了,搞个openwrt,无线随便扫描随便弄。

网友(2023-04-21):
我一直以为这个路由器坏了

网友:
原来是娘胎里带来的病

网友(2023-12-12):
用过2个wr882n,v2,v3,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确实,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恢复一下,然后用不了多久,又会出同样的问题。只能当路由用,桥接就算了吧!再说了,接上了,效果也不怎么好,会丢信号或者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