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俺想买个电动扳手和电钻......

楼主(2022-11-12):
俺想买个电动扳手和电钻......

俺想买个电动扳手和电钻......

1 电钻要求速度快的把.....一分钟2000转???要不要无刷?

2 电动扳手现在只想买个可以修理电动自行车上的螺丝等等就可以了......手动的没那么大劲啊......
   汽车上的就算了......最好带冲击功能的哈......要不要无刷?

3 价格不要太高了呢.....

大师们多多指点一下......

俺想买个电动扳手和电钻......

网友:
不常用的话,还是220v的好,锂电还得经常维护。

网友:
如果不是广告的话
建议上21v 大艺平台的无刷组装机  就是公模款。
虽然寿命不长,但是家用足够,而且配件都很便宜。
关键是通用性好,不受品牌电池约束。
价格公版机一般多多冲击扳手无刷裸机50多,无刷充电钻不带冲击70多,带冲击八九十吧。
电池波动较大自己对比下带电池的款和单买电池多少钱就行。
个人看法。估计你上面那个图随便都得三四百,而且电池不通用,以后只能买他家电池通用的机器、配件还比较贵。
当然看不上公版机 夜有 大艺 大有 甚至博世 德伟 ,那些都是品牌了,价格就看你接受能力了。

网友:
看看雷力迅的电动扳手,价格很便宜

网友:
家用只需要普通的

网友A:
家用东城就很不错了

网友B:
一般用用买个国产一般品牌就行了,普通人用不了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用买个国产一般品牌就行了,普通人用不了几回。

大师......

一般品牌是?

价位大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东城就很不错了

谢谢大师.....

价位大概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广告的话
建议上21v 大艺平台的无刷组装机  就是公模款。
虽然寿命不长,但是家用足够,而且配件都 ...

谢谢大师打了那么多字教俺......

公模款就是裸机+电池??

网友:
扳手用大有5733或者5760,才200多

网友:
无刷扳手,起速很快,我觉得不适合拧十字螺丝。不压紧很同样拧花螺丝头,那就麻烦。这类扳手适合六角头的螺丝螺母吧。

反而小电钻可以拧螺丝和钻孔,在家里用途多点。锂电吗,三两个月充一下电,不饿死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打了那么多字教俺......

公模款就是裸机+电池??

公模机=杂牌或者无牌    这个21v大艺款电池的公模机 指的就是仿制大艺的款式的山寨机

网友:
价格不高而且靠谱的,去看看东成298B和05-13吧。

网友:
大有5733+大有5298 4.0一电一充

网友:
家里不常用的话 弄个便宜的就够用了

网友:
工具不建议买太便宜的

网友:
3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买大义套装
必须无刷
当然,电池到手以后还是有必要换一下的
基本百八十的电钻、电板手 电池都是垃圾货
极大影响了无刷电机的功率

网友:
不经常用不建议买大牌,这个东西技术不见得多高,很多国产做得很好了,性价比很高。如果买名牌的话也不建议这个牌子。

网友:
扳手30多块钱的车没上后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