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4.5V电源请教如何改为12V?

楼主(2022-11-12):
一个4.5V电源,电流10A有点诱人。

拆开

散热片有点大

翻过来

低压部分

.
想把它改为12V,
但怕贴片元件不耐折腾,
所以在此请教坛里的内行,
有没有一招致胜的方法,
拆换或调整哪个(些)元件?
(我知道滤波电容得换,
二极管可以不换)

网友:
感觉做工不咋地啊  很简单的方案

网友:
山寨版吧。这输出线和铜箔看着不能负载10A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取样部分电阻

网友B:
真没必要改,这电压非常适合充18650,,,,12V电源都烂大街了,,,一定要改就考虑下升压模块,看空间好像可以内置模块。

网友:
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改,这电压非常适合充18650,,,,12V电源都烂大街了,,,一定要改就考虑下升压模块,看空间好像 ...

主要是看到了那个大电流。
12V电源是有一堆,但电流最大才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取样部分电阻

能否指教一下具体是图中的哪个电阻?

网友:
买一块电源升压板,想升12伏很容易。

网友:
我是想改个5V的到8.4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了那个大电流。
12V电源是有一堆,但电流最大才2A

你这个电源过不了10A,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假货。。。。如果你有负载仪的话,,,,5A还可能,这样改12V就不到3A可用了

网友:
看不到贴片Q1的丝印,是不是431?如果是三极管应该有稳压管,貌似没有找到,但是431应该标记为U1或IC3?

网友:
因为是翻倍升压,所以原变压器可能需要改一下,就是次级多股线权分开成两组,然后串联,输出电容耐压不够的话需要更换,电压反馈电阻需要更换,改后的电压翻倍还多,那电流肯定减倍,总功率是不会变的,12V4A左右的电源很好找的,但是4.5V10A的电源不常见,建议不改为好

网友:
这个就是改了,也偏移了原来的最佳设计,造成可靠性和性能下降。感觉没必要

网友:
  12V 裸板多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指教一下具体是图中的哪个电阻?

你找一下初级部分431原件,网上查一下431稳压原理图就知道了,不一定就是改一个电阻这么简单,要慢慢调整的

网友:
拆线圈改基准;加个317;最好是买新!

网友:
看中10A电流有啥用?
即便是有50W,你改到12v,电流就没有10A了吧?
最大不过4A,有啥用?
难道找个12v4A的很难?

如果是纯技术探讨,你需要改变压器,或者改桥式整流。

网友:
改了以后带负载能力很差

网友:
看体格,10A有点虚标。可以改431的电阻,估计改12V电流也就2-3A,不如淘个12V4-5A的电源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