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续,拆垃圾堆里面捡的断路器,内部结构

楼主(2022-11-12):
上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249-1-1.html

很多网友怀疑里面烧了,万用表量了是0欧的,应该是完好的

拆开看看吧

看着还可以用,短路是靠线圈吸合断开,过流是靠什么断开的呢?

网友:
楼主的路由器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A:
图片只能看到上半截,下半截是灰色的

网友:
过流是靠双金属片发热变性弹开

网友:
还以为我的网络坏了,加载出问题了

网友:
图片下半灰色只能看上面小部分

网友:
图没上传完好吧???

最好短路测试一下断路情况

网友:
图片没传全,半截灰,看不全。

网友:
应该是图片损坏了。

网友:
看图片以为是网站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电脑问题,原来是楼主图片有问题

网友(2025-07-25):
引用 网友A:
图片只能看到上半截,下半截是灰色的

原来是楼主上传不完整,我刷新了N次,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网友B:
过流保护靠双温度系数的金属片弯曲,见下图。不过电弧通过空气栅消弧,还不太理解

网友:
电流流过双金属片发热,上端向右弯曲。电流越大弯曲的越厉害,推动脱扣机构动作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靠双温度系数的金属片弯曲,见下图。不过电弧通过空气栅消弧,还不太理解

网友:
小东西大帖子

网友B:
你回答得专业,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消弧栅格的原理?断开的瞬间,它是如何实现保护触点的?

网友:
带字母和数字的金属片,高温变形碰到脱扣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答得专业,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消弧栅格的原理?断开的瞬间,它是如何实现保护触点的?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7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