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开箱拆解某dd二十元自动量程万用表(IEC61010)与胜利890D测试对比

楼主(2022-11-12):
一直用的是胜利890d万用表,之前用老款非单片机的,后来换成了0660方案的890d,最近想试试自动量程的万用表,正好逛多多看见一个自动量程,并且功能还算齐全的万用表,就果断入手,今天到货,开拆。只是开箱拆解,不是评测,没有基准,无法评测。

表笔看起来质量还可以,起码香蕉插头不是天宇t21d那种空心塑料的

电池仓太小,放不下两节14500电池,以后改锂电只能用10440锂电池了

装上9v电池,开始看看效果怎么样

1659976[/attachimg

交直流电压测试,没有基准,直流电压用的是4个431串联,交流用的是市电,大家看看就好,表是带背光的,背光效果还不错,但是带背光的图片传不上来,没有基准电阻,随便了个色环电阻5.1k,换挡速度比较慢,和0660有的一拼

所以叫开箱拆解,不叫评测,没有基准,没法评测二极管档和蜂鸣档

虽然说换挡速度慢,但是蜂鸣档反应还是可以的,和0660很相似,都是换挡慢,蜂鸣档快
下面是电容档测试采用的是100和1000uf说起电容,我这个100uf电容可有些年头了,这是从一个2000年的东芝笔记本适配器里面拆下来的,二十多年了,容量还是那么准,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不过可惜的是这块表的电容档是个半残废,只能测量1-2000uf的电容,小于1uf的测量不了,以前我只见过只能测量小电容的表,这回来了个只能测量大电容的表

准倒是满准的,频率档虽然不用,但还是看看把,没有信号原,测的是示波器自带的校准方波1khz

电流档就随便看看了,没有基准,就当看个乐子了

大电流档图片丢失了,测得是一个5a的电流,两个表是一样的,大电流看起来还可以

下面就是开始拆解了

虽然是牛屎,但是看起来值20块钱,还用了陶瓷保险丝

四个电位器,到时候看看是怎么校准的,我记得胜利以前的万用表每个电位器旁边有名字,知道是校准什么的,优利德的就没有,起码ut210和ut60H就没有,只有vr1-vr2-vr3的,这一点就得夸胜利,虽然现在的表都不用电位器校准了
表盘上还有润滑油保护,这点不错,

最后附上说明书,

总结,我觉得这块表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我非常满意,最后,新人第一次发帖,有疏漏的地方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楼主:
双十一结束了,价格好像涨起来了,如果有优惠券的话还可以,没有券就不如天宇t21d(40多块钱)划算了,虽然我不喜欢t21d这种7501方案的表,虽然它比较快比较便宜,
然后说一下这块表是15分钟自动关机,转转盘或者按键均能重置关机时间,休眠状态下转转盘或者按键都能唤醒,按住func键开机能取消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20块内的,我这显示要30了

今天价格又降了,比我买得时候还便宜,楼下已经有兄弟买到了,商品和店名都没变
2022.11.15,不用平台券只用店铺券如果是店铺新客应该是17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D  搜部到这个店名啊 。

你搜自动量程万用表,今天价格又降了,但是只剩20台

网友:
不错啊,这精度足够了,应该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还是自动档的。

下面这张图不就是你丢失的那张5A电流的图么?

网友:
相当不错了,质量可以,性价比高

网友:
哪里购买的 有链接么

网友:
最终花了多少17.96 - 17.8, 一毛六吗?

网友C:
是华谊的MS8233D,现在PDD还要50多元钱呢华谊的,我也买了,这个主控好像可以更换积分电容,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也不知道是更换哪个电容是负责背光充放电的

网友:
卷的厉害,自动挡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华谊的MS8233D,现在PDD还要50多元钱呢华谊的,我也买了,这个主控好像可以更换积分电容,但是不知道是哪 ...

怎么做到20块内的,我这显示要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20块内的,我这显示要30了

同问,那个优惠怎么弄到的,求个链接 ^_^

网友:
拍的照片都好模糊,用的老人机拍的吗

网友:
这万用表,我感觉应该是库存货。板子背面(就是拨盘那面)有一处标注着1650,板子上面的HEF4528、Tiny13A这两颗芯片,生产年月、周期也是16开头(一个1624,一个1642),通过上述信息判断,这块表很可能是2016年底(或2017年年初)生产的。
然后,那说明书全是英文。

J0

网友:
这个价格不贵啊。PDD真便宜。

网友:
这价格平常用,非常不错!

网友:
现在券前24.77,新客立减7元,不到17就可以到手了Go!

网友:
万用表券前24.77,新客减7元,不到17就可以入手了pdd->(AIMOMETER旗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