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鱼缸加热器失灵,小白求教。

楼主(2022-11-12):
各位大佬好。
家里一个温控的鱼缸加热器坏了。
奈何本人纯小白不懂这些电路。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该怎么检测,怎么维修。
手里有一个基础款杂牌万用表,以及5块钱包邮的电烙铁。
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下面是加热器的图。

网友A:
可控硅坏了没有(千万别带市电测断电焊下来测)

网友B:
这个。。。还是多多上几块钱重新买一个吧,小心别变一锅鱼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坏了没有(千万别带市电测断电焊下来测)

请问可控硅是哪个啊?不好意思太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多多上几块钱重新买一个吧,小心别变一锅鱼汤

呃,还好,这个加热器专门选的比较薄,放在隔离板下面正好,所以能修好是最好的。
而且专门买了个温控插座用来保险的。

网友:
是不是先看看 加热丝断没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控硅是哪个啊?不好意思太小白了

建议你换新,它这个电源带市电,对小白非常不友好,终究安全是笫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新,它这个电源带市电,对小白非常不友好,终究安全是笫一位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纸上谈兵:正面(带旋钮那面)除了发光管都是易损件,CBB及电解常见失容,可控硅因无散热片常见击穿短路断路,电位器质量低劣国货之光常见接触不良,;反面稳压管常见击穿

网友:
这个你休不了,太危险,建议换一个

网友:
可控硅就是那个标着T1 T2 G 的原件。

这是加热控制器吧,查查加热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吧,最怕炸鱼炸缸.

网友:
前些天看到新闻,有人一缸名贵的鱼都烫挂了……

网友:
就算修好了,你没材料做防水,还是无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没想到一个加热器控制端这么复杂…
我还是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直接换新的好,坏的换下后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