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楼宇恢复供水,但有些人家里却没有水

楼主(2022-11-12):
很多人家里装修,容易忽略一个问题

我先说个实例吧

小区二次供水,每年定期都会清洗水池

当清洗完毕恢复供水后,有些家庭仍然没有水

当然,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正常用水了

那些没水的家庭为什么会没水

这里值得讨论

我想先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电磁阀没电了、坏了。

网友:
堵住了呗

网友:
     很正常,因为他住在水压最末端,就像楼最高层经常晚上没水,楼层低有楼层低的好处,自从我搬到三楼后,停水和我没有关系了,有一次附近主干路爆水管停水两天抢修,住6层的朋友第2天打电话问我有水吗,我说水龙头一直都有水出来,只是水小点而已,他非常无语。

楼主:
我们小区是九层楼,四到九层为住户

供水系统为二次供水

每当清洗管路后

很多住户,同楼层的,有的有水,有的没水

往往会告诉你说排空管内的空气

没错,管内有空气

但排了一晚上都排不出

始终没有水出来

别人有水而自家没水,那就要找找自家的原因了

我发现,凡是没水的住户都是新装修过的

那一定是自家水路排管不合理造成的

管路过长、直角弯头过多必然会影响水压(二次供水本身水压就不大)

加上管路年久,管内堆积了很多的铁锈泥沙

网友:
停水后清理前置过滤器,不然水流量会小好多。每次停水之后我都要把入户的前置过滤器反冲洗一下,管路中的泥沙和铁锈会堵信滤网。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泥沙堵住水管的,前几天洗衣机使用着,突然不进水了,本来以为是洗衣机进水阀坏了,但是又听到进水阀运行声音,本来还以为是不是停水了,看厨房有水,打开进水管和洗衣机连接这头,洗衣机过滤网上都是泥垢堵着,用刷子清理干净,一通水进水恢复正常。如果水压不够,就加个加压泵吧,几十块钱就得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942-1-1.html

网友:
管子熔接如果不注意温度,会让熔接口带有溶解的塑料渣,使用中容易造成管路的残渣堵住,造成水流小、无水,这种情况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只能请专业人士处理;另外,水龙头都带有滤网,停水、再供水,就会造成管道中的残渣被冲击带到管路的尾端口(水龙头),从而造成残渣堵塞,这种情况只要清洗水龙头滤网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的要排空气的吧。

网友:
装修时水路第一件事就是把各个阀门、管道的过滤网给取下来扔了

网友:
1水垢泥沙等杂质堵塞,特别是滤网,阀门芯,水表等。
2管道内部需要排空气。

网友A:
找个泵抽气,看能不能抽出来,就那种做人流手术的负压吸引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泵抽气,看能不能抽出来,就那种做人流手术的负压吸引泵。

当然,最后家家都有水了

只是每次停水后重新供水就会出现很长时间不来水的现象

有的很夸张,打开所有的水龙头,一晚上都不出水

同楼层的其它户都已正常用水了

所以我总是跟他们说(因为我是小区管理处的)

如果同楼层别人家都有水而你家没水

就要在自家找原因

不要把问题推给(质问)管理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最后家家都有水了

只是每次停水后重新供水就会出现很长时间不来水的现象

有过几次,全部水龙头打开,不行,拆下一个水龙头,接一个管子在这口上,用嘴对这管子吸几口,一会就听有水声,水也慢慢大起出来了

网友:
管道内有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