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坛友帮忙推荐一下合适,匹配的屏幕?CP020QN001A0

楼主(2022-11-12):
电池容量测试仪编码器不太好用,下午换了一个
换后以后发现悲剧了
屏幕只有背光,没有显示了
把另外一个测试仪(同款的)的屏幕拆下来,焊接上去,发现正常显示,应该是屏幕挂了
搜了屏幕上也没有明确的型号
屏幕是2.2寸的
在排线上有一串字符CP020QN001A0
V0.1(版本?)
生产日期:2014/7/15

屏幕边缘玻璃上有一串字符
WVV7T126G19F

排线是20pin的

哪位能帮忙看看这个屏幕在哪能买到?或者有没有合适替换的
非常感谢

下面是详细图片

排线是焊接的

屏幕正面

排线背后字符

排线另外一面

背光线(3负1正)

屏幕边缘的字符WVV7T126G19F

测试仪主板全貌,另外一面只有MOS管,是 irf260的管子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
STM32F401CCU6是一款32位256kB闪存高性能接入线微控制器单元,具有浮点单元单精度,支持所有ARM单精度数据处理指令和数据类型。它还实现了一套完整的DSP指令和一个内存保护单元,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它结合了高速嵌入式存储器和范围广泛的增强型I/O和外围设备,它们连接到两条APB总线、两条AHB总线和一个32位多AHB总线矩阵。这提供了一个12位ADC、一个低功耗RTC、六个通用16位定时器,包括一个用于电机控制的PWM定时器和两个通用32位定时器,还具有标准和高级通信接口。

ATMLH732(存储器?)

LM75a温度传感器
可在-55℃~+125℃的温度范围内将温度直接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可实现0.125℃的精度。

运算放大器?

ams1117稳压电源

这个应该也是电源

屏幕板子上没什么东西,只有一个CH340g,应该是用来固件烧录的

现在问题是,从上面这些资料上能不能判断应该用哪种屏幕可以替换
如果推荐有能用的,另有M币感谢!!!
另外再补充一张正常的图

网友(2023-02-01):
闲鱼买的同款测试仪,同款屏幕用了没两次,屏就坏了。也是没找到屏幕。卖家真实不怎么样说的好好的给发屏幕,后来直接跑路联系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