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改用台式机电源,吹气筒当吸锡器

楼主(2022-11-12):
都说星际蜗牛,电源质量差,之前看了某宝,二手台式机电源,才十几元一个,家里很多旧的台式机电源,结果一拆开,就是高了一点,改造一下,还是可以直接放到里面的,加下绝缘的,和小风扇,就是不太好固定,哈哈,另外,我发现一个神器,那就是吹气筒,真的是太牛逼了,之前的吸锡器一点用都没有,没想到,用吹气筒太好用了,就是加热了锡,然后一吹瞬间干干净净,哈哈,太牛了。上图,我就是用的常用的吹镜头的,各位可以试一下,太好用了,可以把吹嘴保护一下,下面拆的散热器,我就是吹开的,太好用了。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裁掉

会影响散热的

网友:
一般场合只能吸吧?

网友B:
这个电源不是都要主动风扇散热的嘛?

网友C:
吹气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就是锡渣乱跑,不好控制。

网友D:
搭车问一下,atx转dc好用吗?我看转换模块也不是太贵,加个大功率的12v电源,热源就在机箱外了,还没有风扇能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气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就是锡渣乱跑,不好控制。

不怕,可以清理,比吸的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不是都要主动风扇散热的嘛?

蜗牛功率不大,加个小的吹入的风扇

网友A:
你看他焊回去后的图片,散热器跟MOS、二极管接触的位置好像已经变形,而且翅片改造完后已经被包裹着,风扇又没装,散热效果能有多好?还不如把多出来的部分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焊回去后的图片,散热器跟MOS、二极管接触的位置好像已经变形,而且翅片改造完后已经被包裹着,风扇 ...

嗯,没看仔细,确实,不过这个弄平整点就行了,问题不大,再加个涡轮风扇侧面吹着就好了

网友:
散热片被锤得堵住了鳍片,不利于散热。

网友E:
确实,不如剪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焊回去后的图片,散热器跟MOS、二极管接触的位置好像已经变形,而且翅片改造完后已经被包裹着,风扇 ...

哈哈,技术不行啊,没啥工具接触面还是可以,上侧加风扇,刚好能从铝散热器,孔上穿过风,对流,去了就没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如剪下去

太难搞,没啥工具,

网友:
这个真是暴力改造

网友:
太危险了,背面至少要贴两层青稞纸,而且高压部分的散热片是热地,有110v左右的电压,这碰到外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atx转dc好用吗?我看转换模块也不是太贵,加个大功率的12v电源,热源就在机箱外了,还没有风扇 ...

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带了两块机械盘,一块固态,稳定运行两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带了两块机械盘,一块固态,稳定运行两三年了

这个需要都少w的,有牌子的模块好像只有一百多瓦,够用吗

网友:
吹太大力了很容易吹得很散,万一吹到哪个犄角旮旯的没注意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