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聚合物电池电极片脱落,怎么修复?

楼主(2022-11-12):
看图一,电极竟然齐根断掉了

断掉之前,已经有一个大缺口,
不知道为啥会这样,这电极好像可以用磁铁吸住的,这电极可以修复么,
怎样修复呢

上烙铁,怕把聚合物外部塑料膜烫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种聚合物电池它正极都是铝的,新的时候一般厂家都已经点焊了镍片的,但拆机的有时正极会齐根断掉,只留下长度1mm左右的铝片,只能无奈放弃。但你这个好像断的不是正极是负极呀,负极应该是可以用烙铁焊的,焊线上去就行了啊。

网友:
这是铝的 不好焊接啊 一块电池 不值得专门买焊铝焊丝吧

网友:
如果能焊接,热不是问题,大胆焊接
如果不上锡,大概率是铝的,可以压接

网友:
负极的话直接烙铁焊接或者点焊都可以,要是正极的话,铝片可以用铝镍复合带点焊,或者用小螺丝打孔固定,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这个电池好像都胀气了,都好长时间了吧?

网友A:
铜薄片锉齿夹住铝薄片就行了。

网友:
用不锈钢片压接啊

网友:
电池鼓包了吧?

网友:
我修过几片都是压接好用胶固封,也有的不行。

网友:
铝的只能压接凑合着用了。

网友B:
我同样情况用两个镍片夹住铝片,点焊,很稳!

网友:
请教厂家是否是点焊的呢?

网友:
几ah容量的?看这个容量不大,还有点鼓了,容量不大就放弃吧,真要弄就试试铝不锈钢助焊剂加焊锡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样情况用两个镍片夹住铝片,点焊,很稳!

还算靠谱的做法

网友:
我都是卷上,用钳子压实,在来一圈电工胶带

网友:
露的部位足够的话,找一根电线用它一卷,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薄片锉齿夹住铝薄片就行了。

你真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