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三星m2626激光打印机 灯全亮如何检修

楼主(2022-11-12):
家里的三星打印机,后换的替用硒鼓粉盒打印不到200张。现在开机打印机灯全亮,不自检无法打印。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或会维修的老师确定下是粉盒用尽还机器的问题,无从下手。感谢

楼主:
电源板,硒鼓粉盒。故障灯

网友:
故障问题不好查呀!

网友:
全亮肯定是控制板的问题
主控mcu不受控
检查mcu的工作条件吧,电源,时钟,复位等等

网友:
先清零下试试,网上能搜索到方法

网友:
会不会是厂家的计划性报废,,使用时间到了,关闭所有功能,,,,

网友:
山东出的吗

网友A:
用了易加粉硒鼓有没有更换芯片,一般的打印机换硒鼓要同时更换硒鼓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易加粉硒鼓有没有更换芯片,一般的打印机换硒鼓要同时更换硒鼓上的芯片。 ...

买的硒鼓和粉盒上带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没有检测到硒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硒鼓和粉盒上带芯片,

只看灯的话,就是硒鼓问题,指示更换硒鼓。

已经更换了的话,操作一下试试。

网友B:
还有一个工程模式,也贴给你吧,不过一般清零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工程模式,也贴给你吧,不过一般清零就可以解决。

我这个没有屏幕啊

网友:
试一下14楼的方法

网友:
清零  换硒鼓芯片 不行就拿去换盆吧,三棒打印机相当垃圾

网友:
看样子是该清零了,电脑上提示什么? 先按电脑上提示的错误解决问题

网友:
里面电路板还挺多的。

网友:
耗材贵,不合适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鼓的问题,不过三星的机器没研究过,哥们网上下个维修手册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