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

楼主(2022-11-12):
4.3v与4.16v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呀!

仿真结果我不大看得明白,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条件:R1=10K;R2=4.4K;R3=50K,R5=1M时,
电池电压4.16伏以上1脚就高电平?或者是??
敬请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我不大看得明白,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条件:R1=10K;R2=4.4K;R3=50K,R5=1M时,
电池电压4.16伏 ...

电压升到约4.3v时,输出高,电压下降到4.17v时输出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我不大看得明白,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条件:R1=10K;R2=4.4K;R3=50K,R5=1M时,
电池电压4.16伏 ...

这只是仿真,不要完全按数据,有无数种阻值搭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细调还可以更精确些

网友:
立创EDA我还在初学阶段,佩服老师把仿真都搞得如此顺畅了

网友:
能用仿真就是好!仿真通过了,再做PCB,能少走或不走弯路。

网友:
我就好奇楼主是做哪个行业的 工具挺全啊

网友:
准备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