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成功解决凌度流媒体行车记录仪不识别TF卡的故障

楼主(2022-11-12):
这故障也是隐性的,开始我没太在意,偶尔出现,我以为是接触不良,重新插拔或格式化就好了,前几天突然罢工,彻底不识卡,但有趣的是如果不插后摄像头,就没问题,一插后摄像头就提示没有TF卡了,开始以为是卡不行了,不能担负高速录像的任务,于是换了个卡,没几天又是同样问题,这下说明不是卡的问题了,应该是行车记录仪的问题,经过分析加载后摄像头时有问题,测了下后摄像头没有短路的故障,问题出在哪?

应该是主板过载了,应该是主板启动需要大电池,电池供电不足,于是拆开,一看电池怀孕了,剪线,用线夹子,接了个18650,一测没问题了,故障找到了,也不想网购买同型号电池了,毕竟太小不经用,说不定过两年还得怀孕,不如做个了断,既省钱又绝了后患,外置18650电池(这东西手里多的是)。

找了根报废的手机充电线,剖开抽线,机顶盒用刀尖钻孔,串线,接18650,电布伺候。。。。。安置在顶棚眼镜盒,本来想拆眼镜盒在里面走暗线,可我实在是懒。。。反正两根细线也不明显,哪天强迫癌犯了再改暗线吧

也没觉得值得拍照片,全程一把刀,连烙铁都没用上。。。。

网友:
估计是车内夏天高温环境导致

网友:
加外挂,几年前就这么干了!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汽车长电降压。

网友:
车里面热,电池容易怀孕。

网友B:
是我手机的问题吗?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手机的问题吗?没有图片。

没上图,没啥值得看,就是拿刀别开行车记录仪,几乎无损。再就剪线,挖孔,接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有值得借鉴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汽车长电降压。

那不是不得花钱吗。。。

网友C:
直接改法拉电容,改18650夏天爆嗮有自燃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法拉电容,改18650夏天爆嗮有自燃风险

谢谢提醒,我有旧的ETC,里面好像有个大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补个修改完的效果图吧

网友D:
夏天高温,18650 不安全啊

网友E:
我比较想知道楼主的开车颠簸时,内后视镜会不会只看到后座?这外挂式记录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天高温,18650 不安全啊

谢谢提醒,研究换成电容,我把没用的etc里面的电容接上去,效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法拉电容,改18650夏天爆嗮有自燃风险

谢谢提醒已经改了,用etc里面的电容,另外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18650根本不适合用在我的行车记录仪上,因为周三我无意间发现18650电量不足,车上有万用表,一量,18650电压才3.8。明显不对,随手测量工作时记录仪给电池的充电电压,3.8,这意味着4.2的锂电池不适合,换etc里面的电容,电压3.7,充电电压3.75,反而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想知道楼主的开车颠簸时,内后视镜会不会只看到后座?这外挂式记录仪重。 ...

开始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买了网上一种叫焊接剂的胶水,前面有毛细管,挤点进球头,再就不低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研究换成电容,我把没用的etc里面的电容接上去,效果没问题

你这不是电容,也是锂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电容,也是锂电池吧

etc里面有两个这样的配件,但不一样,有一个英文注明不得充电,那个是锂电池,而且是一次性锂电池,这个是旁边那个,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