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个排插的改线

楼主(2022-11-12):
黑色排插耐脏,原线太长易积灰,兰色电源灯也没用多久就悄无声息的壮烈了。。。

楼主:
加了个可换10A保险,线用的是联想品牌机线,柔软质量好,换了个公牛的红色LED灯,没上乃炮。。

楼主:
deli的办公用品,插座质量和老式公牛差不多,非铜排。。。新公牛都铜一排了。。。呵呵

楼主:
拆改工具顺手。。苹果白光,好用又简单,比951焊台方便,用完一拔就收好,,,宝工的剥线钳子,手感好,好用

楼主:
这白色公牛记得以前垃圾站二块钱买的剪线货,看着比较新,炸了个复位器。。。把防误插的卡子全拆了。。。

网友:
拍照的同时应该晒一下工具啊

楼主:
京东又买了二个分控的黑色松下排插,对黑色有兴趣,耐脏,特别是线。。。呵呵

网友:
喜欢这个样子的插排,有个两排开关分别控制,正用着一个,一排插的电脑相关,一排插的机顶盒相关。一个显示器,换下开关就是电脑电视转换。

网友:
现在的电器多,大插排的确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i的办公用品,插座质量和老式公牛差不多,非铜排。。。新公牛都铜一排了。。。呵呵 ...

黑色比白色安全啊,一体铜排有短路概率风险,就是功率不如白色好。

网友:
插排的质量挺好

网友:
老的全是用线焊接的,能用就用,不行就换吧。这东西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可以换了。

网友:
黑色的更好些

网友:
航嘉质量还是可以的。白色插排是过流保护短路炸机了?不是应该弹出嘛

网友:
航嘉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单独单元不错,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插耗电大的电器,对插排要求不高

网友:
单独单元不错,

网友:
线也没有长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