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果足浴盆拆机维修无功而返(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11-12):
(发出这贴后,收到不少热心坛友的支持,故障已排除,再次不一一感谢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阻容降压电容容量降低,引起电路供电不足,导致芯片逻辑判断出错,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另外选择开关触点常年使用氧化存在接触电阻,这在电路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加重了设备故障疑点,拆开进行了清理,比之前有所改善,但卡扣破坏,扎带临时进行了绑扎处理。网上有同款,已加入购物车)
一台红果足浴盆,好多年了,使用频率不高。操作也满简单的,共三档,分别是低温加热,高温加热,常温震动气浪洗脚。

一两年前,2档高温加热不行了,水温始终高不上去。拆开检查了遍,都没发现异常。有意思的是回装后问题消失,高温加热了,这样又持续使用一两年。

最近高温2档又开始不加热,低温1档也同样不行了。但奇怪的是,偶尔掰几下旋钮加热又会恢复。一直怀疑档位选择开关坏了。拆开一阵鼓捣,反复测量XK2系列选择开关没问题,看样子也没任何异常,光亮如新,感觉这东西很难坏。回装机器,还是有时加热有时不加热,其它器件,温控、探头、保护开关、加热片、水泵都检查过,没任何问题。

无意中,从3档常温返回到2、1档,居然加热了,反复测试,每次灵验。但从从0档起始旋入1、2档都不会加热。试着从3、2、1档回退到0档,再迅速返回到1、2档,偶尔也会正常,但稍微延迟都会失败。考虑到选择开关上的3根控制线,1、2档时分别对应着两对通断,3档时与0档一样,3根控制线彼此都是断开的,经仔细分析,从3档回退时与0档进档的区别只是一个从通电中进入加热档,一个是从无电到有电进入加热,其它无本质区别,因而判断电路板初始加电时有不正常的地方,至于是处理芯片出了问题还是供电因降压电容不足造成供电问题,无可下手。

网友A:
XK2开关内部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K2开关内部接触问题,

可是反复测这个开关,没发现异常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就拆下来测下,或者直接换了他

网友C:
像楼上说的,换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反复测这个开关,没发现异常

这个开关里面的铜片触点长期使用会有腐蚀氧化,需要打开进行清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里面的铜片触点长期使用会有腐蚀氧化,需要打开进行清洁处理。  ...

有道理,确定电路版无异常后就对它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就拆下来测下,或者直接换了他

对,先排除它是捷径,明天一早就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上说的,换那个电容试试

我也是这样想的,它的嫌疑最大

网友D:
有水蒸气,必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就拆下来测下,或者直接换了他

正如所料,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蓝色钽电容真的是它不争气,容量减少(已减半)造成供电不足出现的一些列毛病。换上传统的紫红824J,初次加电继电器没工
作,从3档倒换了一次后,自此再怎么折腾,天下都太平了。这大概是处理芯片需要一次拨乱反正吧。感谢好友指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K2开关内部接触问题,

您的判断也没错,这个选择开关的确有点接触不良,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与电路问题交织在一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供电恢复正常后,它的破坏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了,但还是有不稳定的有可变的内阻存在。我下决心拆开来清理,因初次操作,卡扣破坏了,最后扎带助力捆绑住。只是没想到折腾这个这个小小的开关费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那个小电极与弹簧弹跳出来后,在地面找了两次花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哈。
还好,网上有卖,之前我就放入购物车,只是一直确定不下来是否是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上说的,换那个电容试试

已更换,真的是它这个罪魁祸首,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里面的铜片触点长期使用会有腐蚀氧化,需要打开进行清洁处理。  ...

里面设计比较精巧,还有一个小钢珠顶着,差点跑了,这个小钢珠一旦自己逃掉,估计半天不会找回来。
清理里面的触点,拿下电极比较方便,但里面的小弹簧极易溜号,这活,感觉在被窝里捂着干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水蒸气,必须坏

你说的有水蒸气容易坏,指的是选择开关?

网友E:
转换开关去掉直接通电如果还故障就是继电器或者控制电路中的降压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换开关去掉直接通电如果还故障就是继电器或者控制电路中的降压电容问题。 ...

确定了,降压电容容量降低造成的,另外选择开关也存在接触电阻,在供电不足时,会加重电路异常,供电恢复后,选择开关影响减小,但还是对其进行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找红果足浴盆的资料?发现这款机器网上很少!

网友:
果然容嬷嬷是最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