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 8.5A LED铝壳电源(S-100-12)

楼主(2022-11-12):
一个铝壳的12V LED电源,没品牌信息,号称8.5A不知道有没有,拆了看看吧。
▲没有厂商信息,应该是山上的。

▲15年11月的,有好些年了。

▲内部做工看着还行,该有的都有了,输入带NTC电阻,输出带电压微调。

▲开关管8A 650V,滤波电容400V120μ,达到1μ 1W了,似乎用料还算厚道。

▲电源芯片TMS29貌似查不到资料

▲整流肖特基对管MBR20100FCT,20A 100V。

▲输出滤波电容25V 1000μX4

▲共模电感磁芯断了,拆下用502粘好,然后装上再涂704固定以免松动。

网友A:
管子上的印刷体似乎有些潦草,应该国产的

网友:
做工可以了,实际能达到不?

网友:
做工可以了,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上的印刷体似乎有些潦草,应该国产的

你说的是肖特基二极管?那个是我涂了硅脂的,是为了方便拍照而已,原来应该是激光印字的。

网友:
这个电源瘦身了,身材好!

网友:
很好的电源,不是山寨的

网友:
看电容应该够

网友:
这种要接地。
不说什么规范,使用上长时间5A点LED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电源不算山寨了,做工用料都算是不错的了,可能只是没有打响品牌吧

网友:
这个应该叫开壳

网友:
简单判断这类电源好坏的方法:如果输入有共模电感、主滤波电容容量大于电源功率,这个电源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不错,就看这么多零件,还金属外壳,成本不低

网友:
看元件应该有100W的,足量不虚标

网友:
电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