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伊顿金钟穆勒L7和Allen-Bradley罗克韦尔1492断路器拆机 国外那边抄袭更加严重

楼主(2022-11-12):
这两个断路器参数比较高
右边的AB还是西班牙制造的
外观,真的一模一样

这两个真的太像了

卡扣是两个自复位的

插件口也一模一样,伊顿这个不知道是哪制造的
AB这个西班牙制造

都没有防插错洞设计,这东西原装价格非常非常贵
这个搞得不好

拆开后里面也是一模一样
这个断路器需要从左侧打开

伊顿的灭弧栅13片,17.9克

AB的灭弧栅也是13片,17.9克,简直一模一样

两个加起来35.8克

把零件全部散开,也是一模一样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我打算把零件互换

外壳也一模一样

底壳也是,几乎没区别

这些零件都可以完全替换

不过到这里,手柄装不上去了

这边可以看出手柄哪里外壳有点区别的

两个手柄本来就不一样

现在外面看着没任何区别,里面的零件除了手柄全换了
现在C16的变成B2了
B2变成C16了

B2这个电路比较小
把这个改过的伊顿开关接上插座试一下

打开吹风机电流约6.5A

10秒后跳闸了,C16的电闸8A以内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跳闸的

其他的伊顿断路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8880-1-1.html

网友:
贴牌,抓住现行了

网友A:
好啊,零件可以互换,再组装就是金钟罗克韦尔了。

网友:
看做了,拆拆拼拼又是一件良品。反正就是你仿我,我抄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零件可以互换,再组装就是金钟罗克韦尔了。

罗克韦尔就是把所有高性能的断路器给抄了
这是1492抄的伊顿L7
1489抄的ABB S200M
不过这个牌子没有RCBO,只有RCCB

网友:
标准统一好维修

网友B:
人家那里抄了,本来就是找他们贴牌的,要不你还是就拆吧别评论了

网友:
这个可是高级货

网友:
我家的全部都是金钟

网友:
应该不叫抄袭吧,专利都过期了

网友:
区别在用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里抄了,本来就是找他们贴牌的,要不你还是就拆吧别评论了。

其实说真的,我买这么多断路器就是为了看里面什么样,每个牌子是什么样
其实我上次已经花了20块钱买了12个断路器,最后拆开和dz47和c45一模一样,灭弧栅都是9片,我这就白拆了,我这贴子也懒着发,直接全扔了,这dz4掰起来手感也不好

这一出,我这早知道一样,我拆一个就好了,多花了4.5。我这拆开以后本身是很失望的
之前我就只拆abb的,因为买的工程剩余的拆开其中一个看看有没有进水或者受潮,是不是假货。漏电时间串联德力西dz47sle测试,要求必须比dz47s跳的快,谁跳的比dz47s还慢我就直接报废

abb的我手里这些每个型号拆开全都不一样,施耐德自从把梅兰日兰收购以后每个型号几乎完全一样。当时我就以为其他牌子和abb一样不同型号里面构造不一样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看不惯这样贴牌,如果真的要这么贴牌那就标签写个小字,是穆勤代工的,把代工厂给我写清楚。直接贴牌不写代工厂我就一律判为抄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真的,我买这么多断路器就是为了看里面什么样,每个牌子是什么样
其实我上次已经花了20块钱买了12 ...

抄袭不抄袭关键看被“抄袭”的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就是授权了。国外的律师都是吸血鬼,不会被侵权装作看不见的。

网友C:
那应该价格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价格也一样

牌子不一样,价格怎么可能一样啊

网友:
还是有区别,漆包线有一个线径小好多……

网友:
应该是股东技术转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真的,我买这么多断路器就是为了看里面什么样,每个牌子是什么样
其实我上次已经花了20块钱买了12 ...

厂家为了完善自己的产品线,配合自己的其他产品,自己又不想投资研发,找国内外知名企业贴牌本身就是很常见的商业行为,国内低压巨头常熟的终端电器也是贴牌的呢,都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为了完善自己的产品线,配合自己的其他产品,自己又不想投资研发,找国内外知名企业贴牌本身就是很常 ...

这个我能理解,我也很清楚。
小米和绿米,紫米就是这样。贴着小米的牌子,售后小米管,但是产品是紫米和绿米做的。在说明书上会写清楚代工厂。小米这边的设备华来和云米代工的质量非常差,体验也不好。紫米个绿米的就很好。
飞利浦很多东西也是贴牌,但是生产商写的很清楚,不是飞利浦生产的生产厂家就不写飞利浦,就出品商写飞利浦

我这边还有个一汽的客车,应该是找海格代工的。外面看是一汽的车标,然后上面印着一汽智慧客车。实际上里面的名牌直接是海格客车

而ab这个开关不管是官网文档还是名牌,我都没看到写的伊顿金钟穆勤代工的,不知道有没有写盒子上。abb就写的很清楚,中国生产的就是北京abb低压电器,德国和意大利的也写了是哪边的。
还有德力西也是,电钻电烙铁那些工具很多都是贴牌的,但是德力西不管是制造商还是品牌全写的德力西。那意思就是德力西自己制造的了,我就觉得有抄袭嫌疑。哪怕把开关按钮的位置一换,他就是不换,抄的一模一样。如果确实不是自己生产的直接把代工厂写清楚

不过贴牌把生产商写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假如就是这个ab的开关里面有瑕疵,电路过载没跳闸起火了。如果制造商写的伊顿,那伊顿要赔偿损失。如果制造商写的ab,那ab要赔偿损失。

网友:
老百姓能用低价买到高性能产品就无所谓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