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波接收机大侠们推荐下。

楼主(2022-11-12):
现在地面波电视很好。地面波接收机大侠们推荐下。

网友:
现在的电视都支持地面波,做个菱形天线就行了,或者买个鱼骨天线,20左右包邮

网友:
现在新出的液晶电视基本都带地面数字电视调节器的,如果距离发射台近的话只需用同轴电缆外接一个跟篮球大小的环形天线就可以接受到。

网友:
电视是有这个功能 就是看当地给你给你玩了

网友:
广电公司把地面波基站大部分都已经关了,给5G让路了

网友:
好的买菁华机顶盒,差些得买100左右的地面卫星双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