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奥特朗速热型热水器:OTLAN DSF433-85

楼主(2022-11-12):
公司公共洗澡间的热水器,2220V 8500w 品牌 奥特朗。用了好久了,现在是温度+的按键失灵,所以拆下来看看。

直接上图吧

整体的外观,现在公司人少了,热水器的使用寿命高了不少。

侧面的产品标识。8500W 这功率是真的大。。不知道是不是虚标啊。

底部2个小螺丝 直接掀开,我本以为这个外壳密封性应该很好的,因为处于浴室的环境中,蒸汽潮湿
没想到几乎可以说没有密封,看到里面的螺丝好多都生锈了。这个元件作为电源进线的第一道关卡,
经查询是温控开关 额定电流40A,下面两根线已经拆掉了因为我发现这两根线变得非常非常硬,铜线都已经烧黑了
所以觉得把这两根线也换掉

这个是主控板,上面没什么高级零件,主要功能是检测水温控制可控硅。

继电器板,其中一根电源线接入继电器 分成两路 ,可以看到继电器控制线是三根线,这两个继电器应该是单独控制的,
分出两路 一路直接去加热管,另一路通过可控硅去另一个加热管。两个加热管并联使用。

继电器板背部,可以清楚的看到 两个继电器的线圈脚位是分别被控制。我觉得这个热水器的加热分配是:一开机开始加热
一个继电器吸合通过可控硅给一个加热管供电,开始加热,同时利用可控硅控制温度。
如果温度达不到用户要求的温度,另一个继电器吸合直接给另一个加热管供电。同时靠可控硅来恒温。

可以看到 加热管  水流传感器,温度探头,可控硅 ,没想到这小小可控硅竟然能过这么大电流。

先做两根电源线,稍长的那一根用之前用的6平方的线,这次用6+2.5平方。那根短的正巧找到一根之前德力西无功补偿接触器里面的一根
硅胶超软线,长短正合适。然后装铜鼻子,焊锡。

这个是控制板电源线,并接在温控开关下面,

这端接好,换两颗新螺丝,两根主进行也非常硬,老化严重,本准备更换,但是螺丝刀一扭 竟然滑了,算了暂时不换了。

接好这一根线,测了测两个加热管的阻值,继电器直控那根22.3Ω    可控硅控的那个10.3Ω  按220的电压计算这个热水器火力全开
电流大概30A 功率大概6.6KW   标称8.5KW

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按键板失灵,因为塑料按键垫块碎了,先拿酒精把三个按键都清洗一下然后找了一个泡棉 三个垫片,搞定

最后 装机 通电试一下,功能恢复正常了
   OVER

网友A:
总感觉直热式热水器不安全

网友B:
家用单相线路8500W!  真有这么大吗?  符合标准吗?

网友:
普通农村家庭很难拉这么大的线。

网友C:
这种叫做即热式电热水器,活跃年份大概在2006~2012年间,当时储水式电热水器体积庞大,与之瓜分市场。
耗电量非常大,需要4平方或6平方的线

随着天然气热水器的兴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这个是电老虎,用起来比较危险。

网友:
总觉得不安全

网友D:
这功率绝对是个空开杀手,

网友E:
直热式热水器对线路是个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叫做即热式电热水器,活跃年份大概在2006~2012年间,当时储水式电热水器体积庞大,与之瓜分市场。
耗电 ...

即热式虽然耗电大,但是他只在你用的时候耗电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直热式热水器不安全

呵呵,我也有这这感觉。
有一次在朋友的车场过夜,我是从电热水器放满一水桶热水,然后关掉电热水器,然后再洗澡

网友G:
这种感觉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直热式热水器不安全

我也觉得不安全,首先功率太大了,漏保得用63A的,而且线要求也比较高,这种热水器一般家庭用的很少,因为功率太大,但是对于我们这工厂,没有天然气一直用的就是这种。出水快,随来都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感觉不够安全

我也觉得不安全,首先功率太大了,漏保得用63A的,而且线要求也比较高,这种热水器一般家庭用的很少,因为功率太大,但是对于我们这工厂,没有天然气一直用的就是这种。出水快,随来都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也有这这感觉。
有一次在朋友的车场过夜,我是从电热水器放满一水桶热水,然后关掉电热水器,然 ...

你说的是你本人 还是你头像这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热式热水器对线路是个考验

自带的是4平方,热水器内部的都是6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功率绝对是个空开杀手,

是 以前人多,,用40A的漏保经常坏,63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叫做即热式电热水器,活跃年份大概在2006~2012年间,当时储水式电热水器体积庞大,与之瓜分市场。
耗电 ...

这种热水器一般家庭用的很少,因为功率太大,但是对于我们这工厂,没有天然气一直用的就是这种。出水快,随来都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单相线路8500W!  真有这么大吗?  符合标准吗?

经测加热管的阻值 大概计算出在220V标准下功率6.6KW。也是相当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