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客所思K10声卡拆机

楼主(2022-11-12):
K10规格参数

K10正面

背面

撕开四个垫片,有四个螺丝

内部结构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几个型号的规格对比,基本上大部份都是16bit/48K采样的,只有几个是24bit/48K.

网友:
直播声卡吗?

网友:
这种是抖音上用的吗

网友A:
这东西最恶心是电源

网友:
这种设备还有很有效果的

网友B:
这玩意的主控芯片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最恶心是电源

5V 2A供电怎么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2A供电怎么恶心了

K10的电流声有点大,应该是电源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的主控芯片是哪个?

没有标识的那个就是主控单片机,剩下的大芯片是音频处理的,8脚的是运放。

网友:
好多可调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过一两次某鱼卖掉了,自感都不如主板带的声卡,咋弄底噪都很大,只能调节高低音,效果音耳返还可以,录制出来的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