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量产工具开卡方法
匿名

楼主(2022-11-12):
最近翻翻论坛,看到有很多人问群联主控如何量产和量产方法,但是这些都不是很全面

群联主控,和群联量产工具和其他工具不一样,需要手动选择固件进行烧录操作,还是有难度的
群联固件的命名方法有两种:
FW68V100010M
           FW                              68                                            V10010                                                         M                                        -xk(扩展,不一定有)
FW指固件BN指韧体     主控代号,例如2251-68是68      固件版本10.01,结尾为50/53为TLC,10为MLC      不清楚含义(常见为M或TAW)    2k页闪存适用的固件是2k,以此类推

另外一种很容易理解
2309_hv3_ED3_T_2P_20200327
2309=2251-09,2268=2251-68,以此类推;ed3=TLC,D2/eD2=MLC,D1=SLC,T/TSB=东芝(铠侠);2P=2Plane(应该是这个plane,我也忘了);日期
常见厂商:   MICRON(美光):M
                    Intel(英特尔):I
                    Toshiba/KIOXIA(东芝,21年更名铠侠,其实是一个东西):T或TSB或KIC
                    SKhynix(SK现代 海力士):H,Hynix,HY
                    长江存储(YMTC):YMTC

行,说完固件讲量产配置
以ST-TOOL举例(MP太玄学,我不会用,但是具体逻辑和ST一样)

上面选择主控对应的Burner(韧体BN),下面选择闪存主控对应的Firmware(固件FW)

很重要的一点!选择固件时请选择All files才能看见全部固件

擦除flash可以不勾,如果闪存不是全新的最好勾上,否则可能会缩减容量

注意划线部分,不填会报错Mode,普通用户选模式,填3
后面的部分不用管,默认即可

  //此为MP和ST-TOOL通用的设定,下面是ST-Tool专有的设定
Capacity(容量)选择1024
下面,重点来了,划线部分
先用高格-Normal片量产,报错或量产时间7分钟以上立即取消,选择低格模式c,低格扫描一般用时较长(指有可能要跑一天一夜,一般来讲2~5个小时)

重要说明!
2251-07(PS2307或UP307)主控,不要选择烧录固件,不要选择擦除flash,不要选择低格扫描!!!
能成功并认盘算运气,如爆红,无解!

最后
本人也不是啥大佬,就随便写写,方便一下新人,有错误欢迎指出和补充,我会置顶
如有疑问,请留言,我会尽量回答
第一次写这种长篇文章,会有点小有问题,请见谅

附上工具一份,固件在BIN_FW 文件夹内
https://wwf.lanzoum.com/iquP40fstu4h

补充内容 (2022-11-18 19:31):
忘说了,2251-07+HY用ST-TOOL开不了的话只能UPtool低格55AA刷个黑片固件,大概率开的出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没看懂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没开成功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竟然没有回复可见!感人!

网友:
好帖,写的很详细

网友:
2251-07真是垃圾,让人怀疑群联编程人员都是脑残,2251-09很好,其它都挺正常的。

网友A:
有大神知道这个盘有mp或st工具可以量产吗?我找不到可以量产的,只能用up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知道这个盘有mp或st工具可以量产吗?我找不到可以量产的,只能用up工具 ...

6TCK啊 ...刷FW68开头,结尾为053(M)的固件,这个主控ST-TOOL应该时支持的
UPtool开过的话直接高格全新就行

网友:
6TCK啊 ...刷FW68开头,结尾为053(M)的固件,这个主控ST-TOOL应该时支持的
UPtool开过的话直接高格全新就行
感谢大神指点!有空我试试。

网友:
可先根据自带的INFO工具查看U盘
原始出厂所用的量产工具、版本。
找对应系列的量产工具,这样
出错概率小些。

网友:
群联的主控量产要做好短接的准备,太容易变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