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CD 12864 驱动有问题,谁能看出时啥问题啊

楼主(2022-11-12):
买的lcd 12864 网上下载的驱动,显示是这样的,不知道哪里错了,哪位大佬能指点下

/******************************************************************************
**
* \file        st7567.h
* \author      IOsetting | iosetting@outlook.com
* \date
* \brief       Library of ST7567 LCD on W806
* \note
* \version     v0.1
* \ingroup     demo
* \remarks     test-board: HLK-W806-KIT-V1.0
*
******************************************************************************/

#ifndef __ST7567_H_
#define __ST7567_H_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ascii_fonts.h"
#include "main.h"

#define ST7567_BUF_SIZE         1024
#define ST7567_HARDWARE_SPI     1

// CS: B4, B14
#define ST7567_CS_PORT      GPIOB
#define ST7567_CS_PIN       ST7567_CS_Pin
// SCK: B1, B2, B15, B24
#define ST7567_SCK_PORT     GPIOB
#define ST7567_SCK_PIN      GPIO_PIN_10
// MOSI: B5, B17, B26, PA7
#define ST7567_MOSI_PORT    GPIOB
#define ST7567_MOSI_PIN     GPIO_PIN_15
// MISO: B0, B3, B16, B25

#define ST7567_RES_PORT     GPIOB
#define ST7567_RES_PIN      ST7567_RST_Pin
#define ST7567_DC_PORT      GPIOB
#define ST7567_DC_PIN       ST7567_DC_Pin
#define ST7567_BL_PORT      GPIOC
#define ST7567_BL_PIN       LED_Pin

#if ST7567_HARDWARE_SPI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
    #define ST7567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T7567_CS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ST7567_CS_Pin, GPIO_PIN_SET)
#else
    #define ST7567_SCK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SCK_PORT, ST7567_SCK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SCK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SCK_PORT, ST7567_SCK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T7567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CS_PORT, ST7567_CS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CS_PORT, ST7567_CS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T7567_MOSI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MOSI_PORT, ST7567_MOSI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MOSI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MOSI_PORT, ST7567_MOSI_PIN, GPIO_PIN_SET)
#endif

#define ST7567_BL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BL_PORT, ST7567_BL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BL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BL_PORT, ST7567_BL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T7567_DC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DC_PORT, ST7567_DC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DC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DC_PORT, ST7567_DC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T7567_RESET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RES_PORT, ST7567_RES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T7567_RESET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567_RES_PORT, ST7567_RES_PIN, GPIO_PIN_SET)

// X width
#define ST7567_WIDTH  128
// Y height
#define ST7567_HEIGHT 64
// Additional bytes in each row
#define ST7567_SEG_EXPAND 4
// X orientation
#define ST7567_X_ORIENT ST7567_SEG_DIRECTION_REVERSE
// Y orientation
#define ST7567_Y_ORIENT ST7567_COM_DIRECTION_NORMAL

/* ST7567 commands definitions */
#define ST7567_DISPLAY_OFF                   0xAE /* 0xae: Display OFF (sleep mode) */
#define ST7567_DISPLAY_ON                    0xAF /* 0xaf: Display ON in normal mode */

#define ST7567_SET_START_LINE                0x40 /* 0x40-7f: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define  ST7567_SET_START_LINE_MASK          0x3f

#define ST7567_SET_PAGE_ADDRESS              0xB0 /* 0xb0-b7: Set page start address */
#define  ST7567_SET_PAGE_ADDRESS_MASK        0x07

#define 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MSB        0x10 /* 0x10-0x1f: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
#define 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MSB_MASK   0x0f

#define 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LSB        0x00 /* 0x00-0x0f: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
#define  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LSB_MASK  0x0F

/**
* SEG: 0 - 131
*/
#define ST7567_SEG_DIRECTION_NORMAL          0xA0 /* 0xa0: Column address 0 is mapped to SEG0 */
#define ST7567_SEG_DIRECTION_REVERSE         0xA1 /* 0xa1: Column address 128 is mapped to SEG0 */

/**
* COM: 0 - 63
*/
#define ST7567_COM_DIRECTION_NORMAL          0xC0 /* 0xc0: Set COM output direction, normal mode */
#define ST7567_COM_DIRECTION_REVERSE         0xC8 /* 0xc8: Set COM output direction, reverse mode */

#define ST7567_INVERSE_DISPLAY_OFF           0xA6 /* 0xa6: Normal display */
#define ST7567_INVERSE_DISPLAY_ON            0xA7 /* 0xa7: Inverse display */

#define ST7567_ALL_PIXEL_ON                  0xA5 /* 0xa5: Entire display ON */
#define ST7567_ALL_PIXEL_NORMAL              0xA4 /* 0xa4: Resume to RAM content display */

#define ST7567_BIAS_1_9                      0xA2 /* 0xa2: Select BIAS setting 1/9 */
#define ST7567_BIAS_1_7                      0xA3 /* 0xa3: Select BIAS setting 1/7 */

#define ST7567_READ_MODIFY_WRITE_START       0xE0 /* 0xe0: Enter the Read Modify Write mode */
#define ST7567_READ_MODIFY_WRITE_END         0xEE /* 0xee: Leave the Read Modify Write mode */
#define ST7567_RESET                         0xE2 /* 0xe2: Software RESET */

/**
* This instruction controls the built-in power circuits.
* Typically, these 3 flags are turned ON at the same time.
*/
#define ST7567_POWER_CONTROL                 0x28
#define ST7567_POWER_CONTROL_VF              0x01
#define ST7567_POWER_CONTROL_VR              0x02
#define ST7567_POWER_CONTROL_VB              0x04

/**
* The operation voltage (V0) calculation formula is shown below:
* (RR comes from Regulation Ratio, EV comes from EV[5:0])
* V0 = RR X [ 1 – (63 – EV) / 162 ] X 2.1, or
* V0 = RR X [ ( 99 + EV ) / 162 ] X 2.1
*/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              0x20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3_0          0x00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3_5          0x01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4_0          0x02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4_5          0x03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5_0          0x04 /* Default */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5_5          0x05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6_0          0x06
#define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6_5          0x07

/**
* This is double byte instruction. The first byte set ST7567 into EV
* adjust mode and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will change the EV setting.
* That means these 2 bytes must be used together. They control the electronic
* volume to adjust a suitable V0 voltage for the LCD.
*/
#define ST7567_SET_EV                        0x81
#define ST7567_SET_EV_MASK                   0x3F

#define ST7567_SET_BOOSTER                   0xF8 /* Set booster level */
#define ST7567_SET_BOOSTER_4X                0x00
#define ST7567_SET_BOOSTER_5X                0x01

#define ST7567_NOP                           0xE3
#define ST7567_TEST                          0xFE

#ifndef ST7567_TIMEOUT
#define ST7567_TIMEOUT                                        20000
#endif

/** Background color */
#define ST7567_COLOR_BACK 0x00
/** Front color */
#define ST7567_COLOR_FRONT 0x0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Initializes ST7567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Init(void);

/**
* @brief  Hardware reset ST7567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Reset(void);

/**
* @brief  Turn ST7567 LCD backlight 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BackLight_On(void);

/**
* @brief  Turn ST7567 LCD backlight off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BackLight_Off(void);

/**
* @brief  Turn ST7567 LCD backlight off
* @param  val: value between 0x00 ~ 0x3F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SetContrast(uint8_t val);

/**
* @brief  Updates buffer from internal RAM to LCD
* @note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each time you do some changes to LCD, to update buffer from RAM to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UpdateScreen(void);

/**
* @brief  Toggles pixels invertion inside internal RAM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ToggleInvert(void);

/**
* @brief  Fills entire LCD with desired color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Color: Color to be used for screen fil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Fill(uint8_t Color);

/**
* @brief  Draws pixel at desired location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 X location.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Y location.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color: Color to be used for screen fil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Pixel(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color);

/**
* @brief  Sets cursor pointer to desired location for strings
* @param  x: X location.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Y location.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ST7567_HEIGHT - 1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GotoXY(uint16_t x, uint16_t y);

/**
* @brief  Puts character to internal RAM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ch: Character to be written
* @param  *Font: Pointer to @ref FontDef_t structure with used font
* @param  color: Color used for drawing.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Character written
*/
char ST7567_Putc(char ch, FontDef_t* Font, uint8_t color);

/**
* @brief  Puts string to internal RAM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str: String to be written
* @param  *Font: Pointer to @ref FontDef_t structure with used font
* @param  color: Color used for drawing.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Zero on success or character value when function failed
*/
char ST7567_Puts(char* str, FontDef_t* Font, uint8_t color);

/**
* @brief  Draws line on LCD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0: Line X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0: Line Y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x1: Line X end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1: Line Y end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Line(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8_t c);

/**
* @brief  Draws rectangle on LCD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 Top left X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Top left Y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w: Rectangle width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h: Rectangle height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Rectangl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uint8_t c);

/**
* @brief  Draws filled rectangle on LCD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 Top left X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Top left Y start point.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w: Rectangle width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h: Rectangle height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FilledRectangl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uint8_t c);

/**
* @brief  Draws triangle on LCD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1: First coordinate X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1: First coordinate Y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x2: Second coordinate X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2: Second coordinate Y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x3: Third coordinate X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3: Third coordinate Y location.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Tri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uint16_t x3, uint16_t y3, uint8_t color);

/**
* @brief  Draws circle to STM buffer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 X location for center of circle.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Y location for center of circle.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r: Circle radius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Circl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r, uint8_t c);

/**
* @brief  Draws filled circle to STM buffer
* @note   @ref ST7567_UpdateScreen() must be called after that in order to see updated LCD screen
* @param  x: X location for center of circle.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WIDTH - 1
* @param  y: Y location for center of circle. Valid input is 0 to ST7567_HEIGHT - 1
* @param  r: Circle radius in units of pixels
* @param  c: Color to be us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ST7567_COLOR_t enume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DrawFilledCircl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r, uint8_t c);

/**
* @brief  Writes multi bytes to slave
* @param  *I2Cx: I2C used
* @param  address: 7 bit slave address, left aligned, bits 7:1 are used, LSB bit is not used
* @param  reg: register to write to
* @param  *data: pointer to data array to write it to slave
* @param  count: how many bytes will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Image(uint8_t *img, uint8_t frame, uint8_t x, uint8_t y);

/**
* @brief  Writes single byte command to slave
* @param  command: command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
* @brief  Writes single byte data to slave
* @param  data: 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
* \file        st7567.c
* \author      IOsetting | iosetting@outlook.com
* \date
* \brief       Library of ST7567 LCD on W806
* \note
* \version     v0.1
* \ingroup     demo
* \remarks     test-board: HLK-W806-KIT-V1.0
*
*              B10   -> RES, RESET
*              B11   -> DC, A0
*              B14   -> CSB, Chip Select
*              B15   -> SCK, SCL, CLK, Clock
*              B16   -> LED-A, Backlight
*              B17   -> MOSI, SDA
*              GND   -> GND
*              3.3V  -> VCC
*
*              ST7567_HARDWARE_SPI - 0: Software SPI, 1: Hardware SPI
*
******************************************************************************/

#include "st7567.h"

/* Absolute value */
#define ABS(x)   ((x) > 0 ? (x) : -(x))

#if ST7567_X_ORIENT == ST7567_SEG_DIRECTION_REVERSE
    #define ST7567_X_OFFSET  ST7567_SEG_EXPAND
#else
    #define ST7567_X_OFFSET  0
#endif

/**
* In datasheet, it says "the column address is increased (+1) after each display
* data access (read/write). This allows MPU accessing DDRAM content continuously.
* This feature stops at the end of each page (Column Address “83h”) because the
* Column Address and Page Address circuits are independent. For example, both Page
* Address and Column Address should be assigned for changing the DDRAM pointer
* from (Page-0, Column-83h) to (Page-1, Column-0)."
* In actual test the Page Address will grow automatically.
*/
/* ST7567 data buffer */
static uint8_t ST7567_Buffer_all[(ST7567_WIDTH + ST7567_SEG_EXPAND) * ST7567_HEIGHT / 8];

/* Private ST7567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CurrentX;
    uint16_t CurrentY;
    uint8_t Inverted;
    uint8_t Initialized;
} ST7567_t;

/* Private variable */
static ST7567_t ST7567;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static void ST7567_TransmitByte(uint8_t dat)
{
#if ST7567_HARDWARE_SPI
    ST7567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2, &dat, 1, ST7567_TIMEOUT);
    ST7567_CS_HIGH;
#else
    uint8_t i;
    ST7567_CS_LOW;
    for (i = 0; i < 8; i++)
    {
        ST7567_SCK_LOW;
        if (dat & 0x80)
        {
            ST7567_MOSI_HIGH;
        }
        else
        {
            ST7567_MOSI_LOW;
        }
        ST7567_SCK_HIGH;
        dat <<= 1;
    }
    ST7567_CS_HIGH;
#endif
}

static void ST7567_Transmit(uint8_t *pData, uint32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if ST7567_HARDWARE_SPI
    ST7567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2, pData, Size, Timeout);
    ST7567_CS_HIGH;
#else
    while (Size-- > 0)
    {
        ST7567_TransmitByte(*(pData++));
    }
#endif
}

void ST7567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
    ST7567_DC_LOW;
    ST7567_TransmitByte(command);
    ST7567_DC_HIGH;
}

void ST7567_WriteData(uint8_t data)
{
    ST7567_TransmitByte(data);
}

void ST7567_Init(void)
{
    ST7567_Reset();
    ST7567_BackLight_On();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RESET);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POWER_CONTROL
        |ST7567_POWER_CONTROL_VB
        |ST7567_POWER_CONTROL_VR
        |ST7567_POWER_CONTROL_VF);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EV);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EV_MASK & 0x20);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BIAS_1_9);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X_ORIENT);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Y_ORIENT);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REGULATION_RATIO | ST7567_REGULATION_RATIO_5_0);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INVERSE_DISPLAY_OFF);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DISPLAY_ON);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ALL_PIXEL_NORMAL);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START_LINE | (0x00 & ST7567_SET_START_LINE_MASK));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PAGE_ADDRESS | (0x00 & ST7567_SET_PAGE_ADDRESS_MASK));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MSB);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LSB);
}

void ST7567_Reset(void)
{
    ST7567_RESET_LOW;
    HAL_Delay(5);
    ST7567_RESET_HIGH;
}

void ST7567_BackLight_On(void)
{
    ST7567_BL_HIGH;
}

void ST7567_BackLight_Off(void)
{
    ST7567_BL_LOW;
}

void ST7567_SetContrast(uint8_t val)
{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EV);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EV_MASK & val);
}

void ST7567_UpdateScreen(void)
{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PAGE_ADDRESS | (0x00 & ST7567_SET_PAGE_ADDRESS_MASK));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MSB);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SET_COLUMN_ADDRESS_LSB);
    ST7567_Transmit(ST7567_Buffer_all, sizeof(ST7567_Buffer_all), ST7567_TIMEOUT);
}

void ST7567_ToggleInvert(void)
{
    /* Toggle invert */
    ST7567.Inverted = !ST7567.Inverted;
    if (ST7567.Inverted)
    {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INVERSE_DISPLAY_ON);
    }
    else
    {
        ST7567_WriteCommand(ST7567_INVERSE_DISPLAY_OFF);
    }
}

void ST7567_Fill(uint8_t color)
{
    /* Set memory */
    memset((void*)ST7567_Buffer_all, (color == ST7567_COLOR_BACK) ? 0x00 : 0xFF, sizeof(ST7567_Buffer_all));
}

void ST7567_DrawPixel(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color)
{
    if (x >= ST7567_WIDTH || y >= ST7567_HEIGHT)
    {
        /* Error */
        return;
    }

    if (color == ST7567_COLOR_FRONT)
    {
        ST7567_Buffer_all[ST7567_X_OFFSET + x + (y / 8) * (ST7567_WIDTH + ST7567_SEG_EXPAND)] |= 1 << (y % 8);
    }
    else
    {
        ST7567_Buffer_all[ST7567_X_OFFSET + x + (y / 8) * (ST7567_WIDTH + ST7567_SEG_EXPAND)] &= ~(1 << (y % 8));
    }
}

void ST7567_GotoXY(uint16_t x, uint16_t y)
{
    /* Set write pointers */
    ST7567.CurrentX = x;
    ST7567.CurrentY = y;
}

char ST7567_Putc(char ch, FontDef_t* font, uint8_t color)
{
    uint32_t i, b, j, k;

    for (i = 0; i < font->height; i++)
    {
        for (j = 0; j < font->bytes; j++)
        {
            b = font->data[((ch - 32) * font->height + i) * font->bytes + j];
            if (font->order == 0)
            {
                for (k = 0; k < 8 && k < font->width - j * 8; k++)
                {
                    if ((b << k) & 0x80)
                    {
                        ST7567_DrawPixel(ST7567.CurrentX + (j * 8) + k, (ST7567.CurrentY + i), (uint8_t) color);
                    }
                    else
                    {
                        ST7567_DrawPixel(ST7567.CurrentX + (j * 8) + k, (ST7567.CurrentY + i), (uint8_t) !color);
                    }
                }
            }
            else
            {
                for (k = 0; k < 8 && k < font->width - j * 8; k++)
                {
                    if (b & (0x0001 << k))
                    {
                        ST7567_DrawPixel(ST7567.CurrentX + (j * 8) + k, (ST7567.CurrentY + i), (uint8_t) color);
                    }
                    else
                    {
                        ST7567_DrawPixel(ST7567.CurrentX + (j * 8) + k, (ST7567.CurrentY + i), (uint8_t) !color);
                    }
                }
            }
        }
    }

    /* Increase pointer */
    ST7567.CurrentX += font->width;

    /* Return character written */
    return ch;
}

char ST7567_Puts(char* str, FontDef_t* Font, uint8_t color)
{
    /* Write characters */
    while (*str)
    {
        /* Write character by character */
        if (ST7567_Putc(*str, Font, color) != *str)
        {
            /* Return error */
            return *str;
        }

        /* Increase string pointer */
        str++;
    }

    /* Everything OK, zero should be returned */
    return *str;
}

void ST7567_DrawLine(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8_t c)
{
    int16_t dx, dy, sx, sy, err, e2, i, tmp;

    /* Check for overflow */
    if (x0 >= ST7567_WIDTH)
    {
        x0 = ST7567_WIDTH - 1;
    }
    if (x1 >= ST7567_WIDTH)
    {
        x1 = ST7567_WIDTH - 1;
    }
    if (y0 >= ST7567_HEIGHT)
    {
        y0 = ST7567_HEIGHT - 1;
    }
    if (y1 >= ST7567_HEIGHT)
    {
        y1 = ST7567_HEIGHT - 1;
    }

    dx = (x0 < x1) ? (x1 - x0) : (x0 - x1);
    dy = (y0 < y1) ? (y1 - y0) : (y0 - y1);
    sx = (x0 < x1) ? 1 : -1;
    sy = (y0 < y1) ? 1 : -1;
    err = ((dx > dy) ? dx : -dy) / 2;

    if (dx == 0)
    {
        if (y1 < y0)
        {
            tmp = y1;
            y1 = y0;
            y0 = tmp;
        }

        if (x1 < x0)
        {
            tmp = x1;
            x1 = x0;
            x0 = tmp;
        }

        /* Vertical line */
        for (i = y0; i <= y1; i++)
        {
            ST7567_DrawPixel(x0, i, c);
        }

        /* Return from function */
        return;
    }

    if (dy == 0)
    {
        if (y1 < y0)
        {
            tmp = y1;
            y1 = y0;
            y0 = tmp;
        }

        if (x1 < x0)
        {
            tmp = x1;
            x1 = x0;
            x0 = tmp;
        }

        /* Horizontal line */
        for (i = x0; i <= x1; i++)
        {
            ST7567_DrawPixel(i, y0, c);
        }

        /* Return from function */
        return;
    }

    while (1)
    {
        ST7567_DrawPixel(x0, y0, c);
        if (x0 == x1 && y0 == y1)
        {
            break;
        }
        e2 = err;
        if (e2 > -dx)
        {
            err -= dy;
            x0 += sx;
        }
        if (e2 < dy)
        {
            err += dx;
            y0 += sy;
        }
    }
}

void ST7567_DrawRectangl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uint8_t c)
{
    /* Check input parameters */
    if (x >= ST7567_WIDTH || y >= ST7567_HEIGHT)
    {
        /* Return error */
        return;
    }

    /* Check width and height */
    if ((x + w) >= ST7567_WIDTH)
    {
        w = ST7567_WIDTH - x;
    }
    if ((y + h) >= ST7567_HEIGHT)
    {
        h = ST7567_HEIGHT - y;
    }

    /* Draw 4 lines */
    ST7567_DrawLine(x, y, x + w, y, c);         /* Top line */
    ST7567_DrawLine(x, y + h, x + w, y + h, c); /* Bottom line */
    ST7567_DrawLine(x, y, x, y + h, c);         /* Left line */
    ST7567_DrawLine(x + w, y, x + w, y + h, c); /* Right line */
}

void ST7567_DrawFilledRectangl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uint8_t c)
{
    uint8_t i;

    /* Check input parameters */
    if (x >= ST7567_WIDTH || y >= ST7567_HEIGHT)
    {
        /* Return error */
        return;
    }

    /* Check width and height */
    if ((x + w) >= ST7567_WIDTH)
    {
        w = ST7567_WIDTH - x;
    }
    if ((y + h) >= ST7567_HEIGHT)
    {
        h = ST7567_HEIGHT - y;
    }

    /* Draw lines */
    for (i = 0; i <= h; i++)
    {
        /* Draw lines */
        ST7567_DrawLine(x, y + i, x + w, y + i, c);
    }
}

void ST7567_DrawTri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uint16_t x3, uint16_t y3, uint8_t color)
{
    /* Draw lines */
    ST7567_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ST7567_DrawLine(x2, y2, x3, y3, color);
    ST7567_DrawLine(x3, y3, x1, y1, color);
}

void ST7567_DrawFilledTri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uint16_t x3, uint16_t y3, uint8_t color)
{
    int16_t deltax = 0, deltay = 0, x = 0, y = 0, xinc1 = 0, xinc2 = 0,
    yinc1 = 0, yinc2 = 0, den = 0, num = 0, numadd = 0, numpixels = 0,
    curpixel = 0;

    deltax = ABS(x2 - x1);
    deltay = ABS(y2 - y1);
    x = x1;
    y = y1;

    if (x2 >= x1)
    {
        xinc1 = 1;
        xinc2 = 1;
    }
    else
    {
        xinc1 = -1;
        xinc2 = -1;
    }

    if (y2 >= y1)
    {
        yinc1 = 1;
        yinc2 = 1;
    }
    else
    {
        yinc1 = -1;
        yinc2 = -1;
    }

    if (deltax >= deltay)
    {
        xinc1 = 0;
        yinc2 = 0;
        den = deltax;
        num = deltax / 2;
        numadd = deltay;
        numpixels = deltax;
    }
    else
    {
        xinc2 = 0;
        yinc1 = 0;
        den = deltay;
        num = deltay / 2;
        numadd = deltax;
        numpixels = deltay;
    }

    for (curpixel = 0; curpixel <= numpixels; curpixel++)
    {
        ST7567_DrawLine(x, y, x3, y3, color);

        num += numadd;
        if (num >= den)
        {
            num -= den;
            x += xinc1;
            y += yinc1;
        }
        x += xinc2;
        y += yinc2;
    }
}

void ST7567_DrawCircl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r, uint8_t c)
{
    int16_t f = 1 - r;
    int16_t ddF_x = 1;
    int16_t ddF_y = -2 * r;
    int16_t x = 0;
    int16_t y = r;

    ST7567_DrawPixel(x0, y0 + r, c);
    ST7567_DrawPixel(x0, y0 - r, c);
    ST7567_DrawPixel(x0 + r, y0, c);
    ST7567_DrawPixel(x0 - r, y0, c);

    while (x < y)
    {
        if (f >= 0)
        {
            y--;
            ddF_y += 2;
            f += ddF_y;
        }
        x++;
        ddF_x += 2;
        f += ddF_x;

        ST7567_DrawPixel(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Pixel(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Pixel(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Pixel(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Pixel(x0 + y, y0 + x, c);
        ST7567_DrawPixel(x0 - y, y0 + x, c);
        ST7567_DrawPixel(x0 + y, y0 - x, c);
        ST7567_DrawPixel(x0 - y, y0 - x, c);
    }
}

void ST7567_DrawFilledCircl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r, uint8_t c)
{
    int16_t f = 1 - r;
    int16_t ddF_x = 1;
    int16_t ddF_y = -2 * r;
    int16_t x = 0;
    int16_t y = r;

    ST7567_DrawPixel(x0, y0 + r, c);
    ST7567_DrawPixel(x0, y0 - r, c);
    ST7567_DrawPixel(x0 + r, y0, c);
    ST7567_DrawPixel(x0 - r, y0, c);
    ST7567_DrawLine(x0 - r, y0, x0 + r, y0, c);

    while (x < y)
    {
        if (f >= 0)
        {
            y--;
            ddF_y += 2;
            f += ddF_y;
        }
        x++;
        ddF_x += 2;
        f += ddF_x;

        ST7567_DrawLine(x0 - x, y0 + y, 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Line(x0 + x, y0 - y, x0 - x, y0 - y, c);

        ST7567_DrawLine(x0 + y, y0 + x, x0 - y, y0 + x, c);
        ST7567_DrawLine(x0 + y, y0 - x, x0 - y, y0 - x, c);
    }
}

void ST7567_Image(uint8_t *img, uint8_t frame, uint8_t x, uint8_t y)
{
    uint32_t i, b, j;

    b = 0;
    if(frame >= img[2])
        return;
    uint32_t start = (frame * (img[3] + (img[4] << 8)));

    /* Go through font */
    for (i = 0; i < img[1]; i++) {
        for (j = 0; j < img[0]; j++) {
            ST7567_DrawPixel(x + j, (y + i), (uint8_t) (img[b/8 + 5 + start] >> (b%8)) & 1);
            b++;
        }
    }
}

void ST7567_TestDisplayRAM(void)
{
    uint16_t x, y, pos = 0;
    for (y = 0; y < 2; y++)
    {
        for (x = 0; x < ST7567_WIDTH; x++)
        {
            ST7567_Buffer_all[pos++] = x;
        }
        ST7567_Buffer_all[pos++] = 0x11;
        ST7567_Buffer_all[pos++] = 0x11;
        ST7567_Buffer_all[pos++] = 0x11;
        ST7567_Buffer_all[pos++] = 0x11;

    }
    ST7567_Transmit(ST7567_Buffer_all, sizeof(ST7567_Buffer_all), ST7567_TIMEOUT);

}

void ST7567_WriteData(uint8_t data);

/**
* @brief  Test ST7567 LCD Display 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7567_TestDisplayRAM(void);

#endif // __ST7567_H_
ST7567_DrawLine(0, 0, 127, 127, ST7567_COLOR_FRONT);
                //ST7567_Fill(ENABLE?ST7567_COLOR_BACK:ST7567_COLOR_FRONT);
                ST7567_UpdateScreen();

网友:
我记得这样是初始化不对,可能是线定义不对,也有可能是程序故意搞出个BUG。

网友:
估计是程序问题吧,st75的,我自己改写的基本也不会用六百多行,问卖家要程序吧,要不就自己看文档写,很费劲但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屏幕已经显示了 初始化已经成功  用指令清屏  然后写需要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少了两个升压电容?

网友:
几百行不注释?

网友:
电路正常。初始化正常检查清屏命令有没有运行到

网友:
ST7567程序需要这么多么?io模拟spi,不超50行,就能完成初始化和清屏。你这都是啥程序,太复杂了不想看。。。

网友:
楼主应该分步测试仪,先将初始化及清屏功能完成,剩下的显示内容就容易的解决了。

网友:
这个屏如果用51单片机驱动就很简单了。

网友:
每人累计最高8次奖励

网友:
根据以前出现过相似画面,猜测是取模和显示不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初始化指令没对。

网友:
stm的库不知道,avr的简单

网友:
测试清屏 打点,打点不正常的话就是初始化命令或者write函数有问题,打点正常的话就是字体取模有问题

网友:
LCD 12864 驱动有问题,谁能看出时啥问题啊

网友:
赞成4楼的说法,感觉屏已经初始化成功了,后面调用清屏函数ST7567_Fill(),然后写Ram,比如打点或画图形,最后要调用那个更新Ram到LCD的函数 ST7567_UpdateScreen(void)。

网友:
代码太长,懒得看

网友:
感觉是工作模式不对吧,清屏完成后,如果是点阵模式(图形模式)与字符模式搞错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太久没玩了。

网友A:
一个简简单单的st7567,写成这样,我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简单单的st7567,写成这样,我是服了

你也不看看写了什么功能,别看程序长就一脸鄙视。这段程序能不能工作不说,从编程规范、风格上说,比很多人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