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打印机作了台房车"背驮房箱“tuckcamper硬升顶

楼主(2022-11-12):
3D打印机恢复工作,作个皮卡背驮方案,参考Aliner capmer的三角升顶结构。

算平面设计,一天画一点,打一点。

第一天成果,皮卡加个架子。可以单独使用,作为货箱用也行,加简易顶就是个高盖货箱。

第二天加上可升床架,这部份如果重量作到80公斤左右,两个人应该能人力拆下。

东西齐了开始组装

双面胶作铰链,差不多2分钟精心组装

收顶状态,是不是很帅。

打开状态,回头看改进一下。

楼主:
这种三角型的拖车,还没见过背驮有这个型式的。

那个模型RAM 1500 ,标称是1:24的,实际测算了一下偏小大概1:27~28的。
这个1:27算,这个背驮长3.5米,宽1.8米,高2.2米(在车上降顶),高3.9米(在车上升顶)
打印件壁厚2mm,要实际比例的话应该厚1mm左右,所以骨架显宽了些。

网友:
这是光固化的吗?我还以为是真车大小的。。。

网友:
好家伙,原来是玩具车,进来之前还在想3D打印的材料强度不足以制作车规级配件

网友:
先做原型,然后搞实际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