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双路可调电流18650电池充电器的开发改进历程

楼主(2022-11-13):
还在读高三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自己设计一个18650电池充电器,市面上有充电模块,充电器,但都不太合我的心意,于是高考后的暑假就自学了立创EDA
18650双路可调电流充电器是第二个原创作品

先看看最新版本的吧

在给这块线路板布线的时候,为了减小充电器的体积,纯手工布线,下了不少功夫

单电池0.5A电流测试

单电池1A电流测试

火力全开,双电池2A测试

接下来是各个版本的展示

V1.0版本,2022年7月16日设计,这一版有重大缺陷,充电指示灯接错线导致指示灯不亮

这是V2.0版本,可惜因为成本偏高,销量不太行

期间有诸多改进版本,都是小改进,没有打样,故不展示

这个充电器在多次优化下,充电发热问题基本解决,可以稳定长时间运行。
以后还会推出新版本,增加功能,降低售价。

等我学透了单片机,另外做一个电池综合测试仪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看中这款充电器的话,希望多多支持一下呗
攒点开发经费
【原创】DIYSTU可调电流2路独立18650锂电池充电器快充

网友:
精神可嘉,点赞!

网友:
学了几个小时勉强会画个LM2596的结构图

网友:
4057防反接

网友A:
想不通弄这东西有啥用,你若充18650电池直接夹在可调维修电源上,调高电压即可控制电流进行充电,并且是可以人为控制电压从而控制充电电流,要几C充电就几C充电,充满了即电流变小了,只要电压设置适当可以不用管,充满电流就会成0。
并且我看你这电路好像只有个LM358转灯电路吧,电压比较器转灯电路。。。。。。。。。
综上所述,个人觉得你这电路没有什么实际实用性,若想DIY还不如采用TI的BQ系列芯片进行锂电池电量管理方案,制作一套,其管理更加科学严谨,并且电池可以很多,并且可以增加多节18650主动均衡电路,科技与性能参数比你这款强几个世纪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我高中时候刚刚会用CD4017做流水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通弄这东西有啥用,你若充18650电池直接夹在可调维修电源上,调高电压即可控制电流进行充电,并且是可 ...

他那个是4056

网友:
一定很实用。

网友:
有充电器,感觉我一个月都没有可充电的

网友:
干得不错,要是有个壳子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看着精致,用着方便!

网友B:
能整个冲镍氢的版本吗,手上还有很多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通弄这东西有啥用,你若充18650电池直接夹在可调维修电源上,调高电压即可控制电流进行充电,并且是可 ...

我这个是采用tp4056制作的。还有你说的维修电源并不是人人都有,为了给电池充电,花几百块买个维修电源很值吗

网友:
做得相当漂亮!数码之家的魅力就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整个冲镍氢的版本吗,手上还有很多镍氢电池

有冲镍氢的专用芯片,以后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冲镍氢的专用芯片,以后做一个

要是把镍氢和锂电合一起再加typec就完美了

网友:
18650锂电池充电,还真的不用这么麻烦,我是使用锂电池的手持小风扇来给我的锂电池充电,10元钱买个手持小风扇就搞定了,还一物两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采用tp4056制作的。还有你说的维修电源并不是人人都有,为了给电池充电,花几百块买个维修电源很 ...

维修电源从来不需要购买,明伟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改,弄成限压限流的,并且改可调的方案即可,既锻炼了动手能力有增加了知识,除非什么都不知道的那就只有买了。
还有才看到是TP4056方案,X宝上那种TP4056小板不香么,一张板子16片随便用,电流大小改电阻随便玩多好,我的意思是打板制作这种充电电路关键是增强科技含量,像这种TP4056、lm356这种低端的没必要,要玩建议玩那种TI锂电整体解决方案,例如BQ系列芯片等等,带I2C协议智能管理锂电,并且有些还带主动平横管理....
DJ、笔记本锂电池、小牛电动车等等都是用的这样的锂电方案,DIY这样的有些意思,并且是X宝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