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星牌MF47改蜂鸣怎么改?

楼主(2022-11-13):
想把47加个蜂鸣器,不知道怎么加

想改在ADJ或x1档位上

打在ADJ档这两个角短接表笔有1V多的电压,看别人改要用有源蜂鸣器,我试了无源的不行,就响一下!

这是什么原件?

网友:
2AK2 开关二极管。

网友A:
2AK2锗二极管

网友:
2AK2锗开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K2锗二极管

开关什么什么档位呢?

网友:
给你个新型MF47C的电路图你先看看

网友B:
废掉X1电阻档,并入1.5V有源蜂鸣器,分压电阻值适当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掉X1电阻档,并入1.5V有源蜂鸣器,分压电阻值适当调大。

搞了个无源的试了一下,效果不是太好,又拆了,买个1.5v的有源蜂鸣器挺贵的不想搞了!

楼主:
这是5V至12v通用的无源蜂鸣器,只想一声,又拆了,买1.5v的有点贵不想搞了

楼主:
没花钱改好了小孩不玩的玩具里拆的小蜂鸣驱动接上!就是声音小!说的是:主人来电话啦!

网友C(2022-12-25):
我就是直接在x1档电阻两侧跨接个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直接在x1档电阻两侧跨接个蜂鸣器

是跨接一个有源蜂鸣器!1.5V的太贵,装了一个3V的有源蜂鸣器,还有台mf368装3 V的相当哇塞

楼主:
MF368装3V有源蜂鸣器,相当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MF368装3V有源蜂鸣器,相当的好!

这表很好使,缺点就是与当时主流500 IC引脚电阻不符最后借出后烧了

网友:
以前给TR960加过蜂鸣器。非常好,就是用X1的

网友(2025-02-13):
这个改法不错,就是声音有点滑稽。